这些 怎么定义 state_machine rcvdat retval

楼主:
这些  怎么定义   state_machine   rcvdat  retval

是串口通信解析的

if(state_machine == 0)     // 协议解析状态机
{
    if(rcvdat == 0x55)     // 接收到帧头第一个数据
        state_machine = 1;
    else
        state_machine = 0;    // 状态机复位
}
else if(state_machine == 1)
{
    if(rcvdat == 0xAA)     // 接收到帧头第二个数据
        state_machine = 2;
    else
        state_machine = 0;    // 状态机复位
}
else if(state_machine == 2)
{
    if(rcvdat == 0x7E)     // 接收到帧头第三个数据
        state_machine = 3;
     else
        state_machine = 0;    // 状态机复位
}
else if(state_machine == 3)
{
    sumchkm = rcvdat;     // 开始计算累加、异或校验和
    xorchkm = rcvdat;
    if(rcvdat == m_SrcAdr)    // 判断目的地址是否正确
        state_machine = 4;
    else
        state_machine = 0;
}
else if(state_machine == 4)
{
    sumchkm += rcvdat;
    xorchkm ^= rcvdat;
    if(rcvdat == m_DstAdr)    // 判断源地址是否正确
        state_machine = 5;
    else
        state_machine = 0;
   }
else if(state_machine == 5)
{
    lencnt = 0;        // 接收数据计数器
    rcvcount = rcvdat;      // 接收数据长度
    sumchkm += rcvdat;
    xorchkm ^= rcvdat;
    state_machine = 6;
}
else if(state _machine == 6 || state _machine == 7)
{
    m_ucData[lencnt++] = rcvdat;     // 数据保存
    sumchkm += rcvdat;
    xorchkm ^= rcvdat;
    if(lencnt == rcvcount)    //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state_machine = 8;
    else
        state_machine = 7;
}
else if(state_machine == 8)                                                                                                    //
{
    if(sumchkm == rcvdat)                                                                                                    // 判断累加和是否相等
        state_machine = 9;
    else
        state_machine = 0;
}
else if(state_machine == 9)
{
    if(xorchkm == rcvdat)                                                                                                    // 判断异或校验和是否相等
        state_machine = 10;
    else
        state_machine = 0;
}
else if(state_machine == 10)
{
    if(0x0D == rcvdat)     // 判断是否接收到帧尾结束符
    {
        retval = 0xaa;                                                                                                    // 置标志,表示一个数据包接收到
    }
    state_machine = 0;     // 复位状态机

}
}

网友:
一般来说,比较复杂的解析,用状态机要方便些

网友:
这些不是普通的变量么?跟平时写程序 定义变量不是一样的么? int  state_machine ,rcvdat ,retval

网友:
初学的     不懂  哈哈    见笑了      int  state_machine ,rcvdat ,retval     要放在哪个地方

网友:
int  state_machine ,rcvdat ,retval

一般要么定义成静态变量,要么定义成全局变量。

网友:
就放在最上面,全局变量就OK

网友A:
什么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的

int就可以了 如果是八位字节的 可以定义成unsign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