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芯片内部自带的MAC怎么样啊?

楼主:
发现EP9315 LPC3250等都带有内部的MAC。不知道10\100M的MAC是不是自适应的?直接使用还需要接什么别的芯片不?用起来和用DM9000的有差别吗?
不知道类似的带LCD控制器的MCU还有多少,知道的大虾给推荐几款吧。。选核心板人都选惆怅了。。

网友:
至少还应该连接驱动芯片才能接吧。
LPC手册里没有说是不是自适应吗?

网友:
DM9000十mac和phy在一起的

LPC3250芯片内部只有MAC,外部要增加PHY芯片才行

网友:
那选择芯片内部有MAC的成本上能降低多少呢?

网友:
因为想选择S3C2440和EP9315,LPC32**中的一款,考虑到网络和主频问题,在权衡。。哎

网友:
用2440,便宜,要不用9260

网友:
我一直在用带MAC的AT91RM9200,没什么问题。
因为MAC和PHY分别是存数字和模拟的,所以很多芯片都分开做。
例如DM9000(MAC+PHY)和DM9161(PHY)价格大概差个7,8块吧

网友A:
ls谢谢。。说到重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谢谢。。说到重点了。。。

那还不揭帖   额 - -

网友:
。。。。揭帖是啥意思。。。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机制。。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在以前的帖子里叫无分贴了。。。

网友:
DM9000自带PHY的啊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