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amsung 6410中的2D、JPEG加速?

楼主:
我现在用的AU1250,现在读取大的图片和显示都比较慢,例如一张800*480的jpeg图片,读取图片大约150毫秒左右,显示图片在130-240毫秒左右。
在网上查的Samsung 6410有2D加速和jpeg硬加速,不知道能快多少啊?

网友:
不知道。我准备买个M8来搞搞,玩玩就拆卸了。

网友A:
我用过,解码速度600*480的jpg大概四五十ms

网友B:
如果图片显示还好,直接写显示缓存就成了.我做动画,三星2440,头疼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解码速度600*480的jpg大概四五十ms

您注意过显示速度嘛?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片显示还好,直接写显示缓存就成了.我做动画,三星2440,头疼的很厉害

我现在是做一副图片从屏幕这边滑动到屏幕另外一遍,800*480的图显示起来太不自然,不知道直接写显存能提高多少?我之前用的gdi,后来改ddraw也没有看出快多少。

网友A:
从内存到显存没有仔细测过,感觉也不是很快
不知道IPhone是怎么做道的

网友C:
关注一下,JPEG要解码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内存到显存没有仔细测过,感觉也不是很快
不知道IPhone是怎么做道的

arm11可以直接把图片放入显存?用ddraw是嘛?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JPEG要解码才能显示?

好想只有bmp非压缩格式的不用解码吧?

P.S.帖子加分,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告诉我一天后才能加分,那就明天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内存到显存没有仔细测过,感觉也不是很快
不知道IPhone是怎么做道的

iphone使用专门的加速芯片,就像咱们的PC装块好显卡。其实arm也很好加显卡,就是大家都在考虑成本,没有几个往上加的。

网友:
M8呢?我想买个M8搞搞,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我现在是做一副图片从屏幕这边滑动到屏幕另外一遍,800*480的图显示起来太不自然,不知道直接写显存能提高多少?我之前用的gdi,后来改ddraw也没有看出快多少。

直接写显存主要是看起来自然点,比双缓冲更稳定些,特别是多开线程时候更显稳定

网友D:
不要讨论显存和内存的问题了 在嵌入式设备上如果没有专门的图形加速芯片 显存实际上也就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讨论显存和内存的问题了 在嵌入式设备上如果没有专门的图形加速芯片 显存实际上也就是内存

6410就是硬件加速啊。dm355的jpeg加速也是,相当于代码硬化了,处理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解码速度600*480的jpg大概四五十ms

有这么慢嘛?那video岂不是别混了?

网友C:
用OPENGL/D3D是不是更快点?这些都是采用硬件加速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解码速度600*480的jpg大概四五十ms

有这么慢嘛?那video岂不是别混了?

视频有专门的硬件加速,否则显示的会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OPENGL/D3D是不是更快点?这些都是采用硬件加速的函数

opengl没有测试过,估计不会快.
d3d也没有测试,但是ddraw我测试的是不快。另外似乎au1250不支持d3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解码速度600*480的jpg大概四五十ms

有这么慢嘛?那video岂不是别混了?

这几天又测试了一下ddraw,发现没有触摸屏操作的时候速度还是说的过去,起码放影片还是能放得.

网友:
6410是很强大的,很多图形处理都是硬件支持。像H264,mpeg4编解码,jpeg编解码等等。还有硬件模块转换颜色空间,图片格式,缩放等等。我现在做的一个数码相框就是jpeg硬件解码,然后ddraw 显示(解码出来是yuyv格式)。显示基本是不需要时间的,看不出有什么渐变的效果,如果有,是你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