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Error 请指教

楼主:
FATUTIL_COMPONENTS=fatutil_ui fatutil_main exfatutil
GWE1_COMPONENTS=wmbase gweshare gwesmain immthunk msgque GSetWinLong CePtr foregnd idle kbdui uibase msgbeep audio
GWE2_COMPONENTS=mgbase mgbitmap mgblt mgblt2 mgdc mgdibsec mgdraw mgrgn mgwinmgr tchui calibrui mggradfill mgalphablendstub mgtt mgdrwtxt mgprint mgpal mgpalnat
GWE3_COMPONENTS=accel btnctl caret cascade imectl clipbd cmbctl defwndproc dlgmgr dlgmnem edctl gcache gwectrl icon iconcmn imgctl lbctl loadbmp loadimg menu menuscrl mOverlap MouseAndTouchCursor iconcurs mcursor mcursor8 cursor cursor8 mNoTapUI
GWE4_COMPONENTS=nclient oom sbcmn scbctl startup stcctl winmgr startui oomui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edctlview lbctlview menuview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cmbctl_hpc EditControlOs timer column atom drawmbar hotkey syscolor mgdx mgalias journal d3dmhook ddcore mgtci
FONTS_COMPONENTS= tahoma_1_07 cour_1_30 wingding
DCOM_MODULES= atl ole32 oleaut32 uuid
OLE32_COMPONENTS=mcombase mcommem mcomstr mcommon mcomlib ole232 docfile msf exp mcomstm
GDIEX_MODULES= imaging
IMAGING_COMPONENTS= img_png img_libpng  img_pngencoder img_pngdecoder img_gif img_liblzw  img_gifencoder img_gifdecoder img_jpeg img_jpegfull img_jpegmem  img_jpegencoder img_jpegdecoder img_bmp  img_bmpencoder img_bmpdecoder
IE_MODULES= iepeers iesample htmlhelp iectl msls31 mshtml shdoclc shdocvw inetcpl msxml3 urlmon wininet jsproxy shlwapi uuid ieceext mlang
SCRIPT_MODULES= jscript
SERVERS_MODULES= obexapi obexsrvr obexfile obexinbx timesvc
SHELLSDK_MODULES= aygshell
AYGSHELL_COMPONENTS= aygshcore aygshhpc aygqvga
SHELL_MODULES= explorer shcore ceshell qvgap
CESHELL_COMPONENTS= ceshapi ceshui taskbarlist
SHCORE_COMPONENTS= shcore path
WCESHELLFE_MODULES= control ctlpnl cplmain AdvBacklight connpnl intlp stguip stdwavefiles bthpnl
DIRECTX_MODULES= ceplayer wmvdmod wmadmod wmadmod strmbase quartz msdxm msacmce msdmo wmvdmoe d3dm d3dmsamples directdraw ddsamples
QUARTZ_COMPONENTS=quartz0 quartz1 quartz2 quartz3 quartz4 quartz3
QUARTZ0_COMPONENTS=amutil fgctl filgraph
QUARTZ1_COMPONENTS= waveout wavemsr mp3filter mpgsplit acmwrap dmowrap image urlrdr
QUARTZ2_COMPONENTS=asyncrdr qtzbase  imgsink        smarttee
QUARTZ3_COMPONENTS= asfwriter asfmuxcore wavein vidcap filcap scmdout filerend wmt_strmcore wmt_splitter acmobj icmobj m3uplayl asxplayl xmlplayl urlgrab urlobj nscfileparser wmt_httpstrm wmt_mmsstrm wmt_msbstrm wmt_nethelp wmt_filestrm
QUARTZ4_COMPONENTS= buffilter colour
MSDXM_COMPONENTS=toolbar statbar bkgndbmp
DATASYNC_MODULES= cefobj repllog rapisrv eventrst rra_stm systemcpl udp2tcp
NETCFV2_MODULES= dotnetv2
\WINCE600\build.err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2450

2450 - 1 error(s), 81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or up-to-date, 1 failed, 0 skipped ==========

这是哪里出错了啊!

网友:
看\WINCE600\build.err

网友:
你这里 都没给出error信息,我们怎么看啊。

网友:
我没有找到 error 信息 只是提示WINCE600\build.err
是要看 WINCE600\build.err 文件么,我去看看

网友: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229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Wince600\smdk245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debug\ufnmdd.lib'
BUILD: [01:0000002298:ERRORE] NMAKE.EXE TargetLib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C:\WINCE600\PLATFORM\SMDK2450 CLEANBUILD=1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WINCE600\build.err 文件的内容

网友:
BSP中USB的驱动需要添加ufnmdd.lib这个库,但是没有找到相应的库
应该是你定制系统组件的时候没有选择USB Function的组件,选上这个组件,并且把它下边的Mass Storage 和Serial也选上。

完成上边之后再sysgen一次。

网友:
我马上试一下。看网上有这么说的“2440处理器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BUILD: [01:000000130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Wince6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debug\ufnmdd.lib'
BUILD: [01:0000001308:ERRORE] NMAKE.EXE TargetLib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C:\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 CLEANBUILD=1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是由于USB驱动引起的,6.0的和5.0的有些库不一样,6.0不用ufnmdd.lib,参考DEVICEEMULATOR

把Function下的SOURCES文件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PROJECTROOT)\cesysgen\oak\lib\$(_CPUINDPATH)\ceddk.lib   \

SOURCE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oak\lib\$(_CPUINDPATH)\ufnmdd.lib \

修改为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ufnmddbase.lib

TARGETLIBS= \
    $(_PUBLICROOT)\common\oak\lib\$(_CPUINDPATH)\defbuslib.lib \
    $(_PUBLICROOT)\common\oak\lib\$(_CPUINDPATH)\ceosutil.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编译问题解决。

我没有找到上面说的 SOURCES文件 ,这个文件在哪里啊?C:\WINCE600\PLATFORM\DEVICEEMULATOR 下有个sources.cmn 可是没有上面说的内容啊。

网友:
BSP中的USB FUNCTION 文件夹中的sources
我的还是
SOURCE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oak\lib\$(_CPUINDPATH)\ufnmdd.lib \

没错,加了相应的组件

网友A:
错误可真多啊越改越多,问什么BSP包给出时不是直接好用的啊。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650:ERRORE] display_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hangeDisplaySettings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unsigned long __cdecl S3C2450Disp::DrvEscape(struct _SURFOBJ *,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void *,unsigned long,void *)" (?DrvEscape@S3C2450Disp@@UAAKPAU_SURFOBJ@@KKPAXK1@Z)
BUILD: [01:0000000651:ERRORE] hwbl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int __cdecl S3C2450Disp::HWBitBlt(struct GPEBltParms *,struct SURFACE_DESCRIPTOR *,struct SURFACE_DESCRIPTOR *)" (?HWBitBlt@S3C2450Disp@@UAAHPAUGPEBltParms@@PAUSURFACE_DESCRIPTOR@@1@Z)
BUILD: [01:0000000652:ERRORE] bl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BUILD: [01:0000000653:ERRORE] blt_alph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BUILD: [01:0000000654:ERRORE] s3c2450_g2d_lib.lib(FIMGSE2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BUILD: [01:0000000655:ERRORE] C:\WINCE600\platform\smdk2450\target\ARMV4I\debug\s3c2450_disp.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这个错误在网上都没有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可真多啊越改越多,问什么BSP包给出时不是直接好用的啊。
错误可真多啊越改越多,问什么BSP包给出时不是直接好用的啊。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650:ERRORE] display_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hangeDisplaySettings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unsigned long __cdecl S3C2450Disp::DrvEscape(struct _SURFOBJ *,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void *,unsigned long,void *)" (?DrvEscape@S3C2450Disp@@UAAKPAU_SURFOBJ@@KKPAXK1@Z)
BUILD: [01:0000000651:ERRORE] hwbl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int __cdecl S3C2450Disp::HWBitBlt(struct GPEBltParms *,struct SURFACE_DESCRIPTOR *,struct SURFACE_DESCRIPTOR *)" (?HWBitBlt@S3C2450Disp@@UAAHPAUGPEBltParms@@PAUSURFACE_DESCRIPTOR@@1@Z)
BUILD: [01:0000000652:ERRORE] bl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BUILD: [01:0000000653:ERRORE] blt_alph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BUILD: [01:0000000654:ERRORE] s3c2450_g2d_lib.lib(FIMGSE2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pyRect
BUILD: [01:0000000655:ERRORE] C:\WINCE600\platform\smdk2450\target\ARMV4I\debug\s3c2450_disp.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这个错误在网上都没有搜到!!!
呵呵,楼主蛋顶吧,碰到这种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
1、分析*.Log文件
2、分析*.Err文件
然后在百度上用Google搜索问题的答案,^0^…

网友:
是啊,全都是bsp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