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控源的输入电阻怎么理解?

楼主:
一直不能感性的理解什么是输入电阻,什么是输出电阻,请问各位能否帮忙讲解一下?
还有,“从输入端看去,电压控制的受控源其输入电阻无限大,电流控制的受控源其输入电阻为0”怎么理解?

网友:
输入电阻其实可以看成消耗电流,这样是否好理解些.

网友:
输出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楼主 albatross007 的回复:
一直不能感性的理解什么是输入电阻,什么是输出电阻,请问各位能否帮忙讲解一下?
还有,“从输入端看去,电压控制的受控源其输入电阻无限大,电流控制的受控源其输入电阻为0”怎么理解?

就是忽略输入的误差,电压时,电阻无穷大,V/R 电流就是接近0,消耗的功率就是0。
电流时,电阻为0,I×R=0;

网友:
输入电阻是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电阻(应该是阻抗),相当于输入端加一个电压会有多少电流流入电路内部,这个电流大那么前面的输出级就要驱动大。也就是前面的输出级的输出阻抗要小。

网友:
二端网络知识,再看看戴维宁定理基本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