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在WINCE 系统 上的 应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
假设我现在有个机器,是用的是WINCE 系统,机器上带有 WIFI模块

现在我如何,实现此机器 通过WIFI接口,与其他的机器(也支持WIFI)进行数据交换呢?

现在假设 A,B 两个机器,都支持 WIFI功能的

在A 上 发一个命令,然后B 接受后并解释,根据命令的意思,返回一串数据给A

要注意哪些?

网友:
wince的wifi跟电脑wifi可以实现点对点连接,wince机子之间进行点对点连接没试过可能可以,搞个无线的路由就可以连接两个wince设备,之后搞个tcp或者udp传输不就行了

网友A:
我的笔记本带WLAN 的,, 我手机也带WIFI 的,,按你说的,我的手机和笔记本可以实现点对点通信了?对吧?

另外: 两个设备连接好了以后,,, 用C#或其他的,基于TCP/UDP 就可以完成了?对吧? 和普通的网路程序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本带WLAN 的,, 我手机也带WIFI 的,,按你说的,我的手机和笔记本可以实现点对点通信了?对吧?

另外: 两个设备连接好了以后,,, 用C#或其他的,基于TCP/UDP 就可以完成了?对吧? 和普通的网路程序一样了?

right

网友:
pdal用wifi和笔记本或pc的wifi点对点连接,在手机上用resco explorer文件管理器的网络可以查看拷贝电脑上的共享文件夹。由于手机和电脑的wifi都不能自动分配ip地址,因此都要手工设置ip地址,在同一个频段内。

    首先是在电脑上:
    1.设置无线网卡的ip地址,比如192.168.0.2,子网255.255.255.0,网关和dns设置成192.168.0.1。
    2.无线网卡设置里面:添加一个无线信号,自己取个名字如laptop,不要用自动密码(这样手机找不到电脑的)自己设置一个密码,其他都用默认,下面的高级选项选择计算机点对点连接。

    其次设置手机:
    1.在设置里面选择网卡配置网络适配器:我的网卡连接到默认internet设置;点击适配器以修改设置:选择sychip cheetah wlan gspi card 编辑,设置特定ip地址:192.168.0.1,子网255.255.255.0,网关和dns设置成192.168.0.1。
    2.打开无限管理器的wifi连接,在网卡里可以看到你的电脑wifi信号了,名字就是上面设置的laptop.选择连接就可以了。这时候在电脑上用ping 192.168.0.1,可以ping通手机。

再次确认下, 是不是上面的设置玩了,就可以像PC 上开发网路程序就OK 了??

网友:
首先要ping通wince设备,确认nk中加入了网络组件

网友:
突然又想一个问题,有点不明白

看网上有 串口的WIFI模块

假设我的设备也是用的这样的模块, 现在用设备读取 条码信息,采集到条码数据后

是要先通过串口,发送给 WIFI模块么? 然后再用TCP/UDP 的方式发出出去?

网友:
串口的WIFI模块?串口波特率最多也就961200,wifi一般都是sdio和spi接口,这些都是驱动层的事情,对于你来说只要使用TCP/UDP 的方式传数据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