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PIC18F2620(MCLR)RESET

楼主: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自己写了程序用MIKROC PRO2009 FOR PIC编好 ,用PICFLASH 烧进PIC18F2620,再实时仿真都成了.
可是想脱离PICFLASH和PC,用PIN1(MCLR)和VCC间加个10K电阻,再将PIN1到地瞬间短路,产生向下脉冲去RESET.可总也没
成功.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
楼主 稍微说清楚点。

是总也没复位成功,还是?

单片机复位需要一定时间宽度的低电平(或高电平,有些MCU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
看樣子是低電平復位 我一般還要在復位腳與地之間接個電容 10uf左右即可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你按鍵產生的波形

网友:
使用MAX809(低电平)max810(高电平)复位芯片,只有3个脚,比较简单也不贵!可以可靠复位

网友:
qq845299899
请大侠有空时上QQ教我行吗

网友:
你不是没有将引脚配置成复位脚吧?!

网友:
一楼的大侠你好:
的确总是复不了位呀!
我试过加电容的方法:如2楼的,或老外较的另一种都不成呀!

请问6楼的大侠,怎样将引脚配置成复位脚呢?
我用的是PIC18F2620

网友:
我也见过能脱机的时候:
当时,刚烧完HEX;LED就闪了.没等我调试程序,程序就自己运行了.此时是能脱PC的.只要换个5v电源,LED总在闪烁.可我认为这是BUG呀.

我想再试试3楼的办法.买片MAX811来试.再要不成.就死透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845299899
请大侠有空时上QQ教我行吗

你加我QQ:604914729,我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见过能脱机的时候:
当时,刚烧完HEX;LED就闪了.没等我调试程序,程序就自己运行了.此时是能脱PC的.只要换个5v电源,LED总在闪烁.可我认为这是BUG呀.

我想再试试3楼的办法.买片MAX811来试.再要不成.就死透透了.....
它不就应该这样么?

网友:
9楼的大侠我加你的QQ了;QQ:604914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