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boot添加USB下载功能 给假期疲劳的调剂 见者有分

楼主:
硬件 友善 MINI2440
做了个BSP已经实现网络下载   客户要求实现DNW+USB下载   在网上down了个 三星原厂的CE5.0bsp%2C包括eboot,nboot,kernel,driver。实现了kitl,directdraw驱动+eboot有usb下载功能__2440bsp5.0.rar   里面有USB下载部分   弄了下  DNW的USB状态并不能开到OK  在代码中加了些调试信息 中断之类的都正常    看了下别人的帖子  现在有点晕乎   这个BSP里面提供的到底支不支持DNW   还是用的PB 像ETHNET设置下载  下载想把YL的USB部分弄过来  有实现了的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太局限了,没用过2440,帮顶

网友:
按下某按键,就初始化USB,然后发送特殊的标志给PC机子,USB FIFO等东西,估计要段时间。

网友:
LZ 的描述,我看的晕晕乎乎的,就不瞎折腾了...

网友A:
没标点,不分段。。。这是什么玩意啊?

网友:
Eboot应该不支持USB下载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你是要写usb下载驱动还是系统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标点,不分段。。。这是什么玩意啊?
汗颜。。。。大半晚上发的 ,以后加强学习,努力改正。  还是希望能给点实际建议  。
   我觉得也不必局限于2440平台  , 就是EBOOT添加USB下载功能  ,我也是翻老帖翻晕乎了 ,也都是只大致提了下,关于中断部分代码有实现,但是就好像没产生中断一样,也不好调试  。看老帖子  ,googleman有参与的那个  ,别人是移植优龙的USB下载部分实现的 ,我也准备弄弄看。

网友:
就是下载NK ,跟用网线下载一个事,别再晕了,  我开始怀疑我的表达能力了  。

网友:
USB中断都有的话你要看下你的枚举信息是否正确,通过USB HOST看一下相关信息,枚举完成了再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这个新加的USB设备,还可以通过USB VIEW看一下。如果枚举正确的话DNW上会显示OK的。

我在ADS的平台上根据EBOOT的代码写了USB下载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DNW的USB功能枚举好后会让你安装驱动的,这个过程你有吗?

网友B:
没有提示,设备管理器也没看到新设备 。我再看看枚举这部分  。

网友:
“在代码中加了些调试信息 中断之类的都正常”是指usb相关中断?
如果usb中断都正常了,那pc上肯定会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消息的。

网友:
请问
你是直接在PB中修改Eboot吗

网友C:
楼主想问在EBOOT下怎么通过USB下载kernel嘛?好像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啊,进入EBOOT,按空格进入菜单,然后敲U,就进入USB下载了啊。。。这玩意很难嘛?
还是楼主是别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问在EBOOT下怎么通过USB下载kernel嘛?好像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啊,进入EBOOT,按空格进入菜单,然后敲U,就进入USB下载了啊。。。这玩意很难嘛?
还是楼主是别的意思?
就是通过USB下载kernel,但是敲U了 ,USB都没OK  ,怎么能正常下载呢?  现在就是设备都发现不了。Seven_zhangxw 望能赐教  。

引用
“在代码中加了些调试信息 中断之类的都正常”是指usb相关中断?
如果usb中断都正常了,那pc上肯定会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消息的。

我只能确定有实现中断部分   ,也不确定它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提示,设备管理器也没看到新设备 。我再看看枚举这部分? 。

公板上 USB Device D+ 上有一個 1.5K Ohm pull-high resister, LZ 有沒有上, 有沒有用 GPIO 接 transistor 控制?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提示,设备管理器也没看到新设备 。我再看看枚举这部分  。

公板上 USB Device D+ 上有一個 1.5K Ohm pull-high resister, LZ 有沒有上, 有沒有用 GPIO 接 transistor 控制?

Paul, Chao @ Techware

OK了  ,GPC5拉高  ,使能USB。谢谢各位
还有点问题Don't support raw image  但是我确实是下载的NK.bin。

网友:
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