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层怎么样取得内核里一变量的值

楼主:
如题:CE底层实现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连接,当连接上后变理PortFlag = 1;
怎么样在应用层判断这个变量为1呢?

网友:
随便调用一个流驱动的接口就行了吧。或者指定一个物理地址存放变量,应用层将该物理地址映射到当前地址空间,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
可用进程间通讯的几种方式获得。

网友A:
1.驱动获得变量,通知应用层。
2.应用层主动查询驱动获得的变量值。
3.定制一个固定区域,在驱动及应用都可映射该区域,相当于两者共享,随时可以修改、查询。
4.修改注册表。

网友:
采用消息机制,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驱动获得变量,通知应用层。
2.应用层主动查询驱动获得的变量值。
3.定制一个固定区域,在驱动及应用都可映射该区域,相当于两者共享,随时可以修改、查询。
4.修改注册表。

shuiyan答得非常完善!
不过如果portFlag经常变化的话,建议还是用方法2或3,这样不会频繁写flash~ (方法1也可以,但实现起来麻烦!)

网友:
我直接用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