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pe3.0 移植到 wince

楼主:
ExecutabilityCheck查看了,相应的库都有了,可就是没法运行,说不是有效的wince程序。

网友:
不用费神了,我早试过了,只能2.几的版本的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A:
cpu类型不对?

网友:
都是arm9的,在mobile手机上能跑。

引用 网友A:
cpu类型不对?

网友B:
zhuge,我是DAVID,以前坐你前面的,3.0是跑不动的,是因为核心库的问题,因为WM和CE核心库的函数上总有区别的,比如说:CORE。DLL里有些函数WM有,而CE没有,或是参数不同,这样如果应用程序用到了这个函数,程序就没法跑了

网友C:
哦,原来是老朋友啊,我把手机里的几百个dll全都搞出来了,要调也是调我搞出来的这些dll,不会调ce的。
所以不存在你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zhuge,我是DAVID,以前坐你前面的,3.0是跑不动的,是因为核心库的问题,因为WM和CE核心库的函数上总有区别的,比如说:CORE。DLL里有些函数WM有,而CE没有,或是参数不同,这样如果应用程序用到了这个函数,程序就没法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老朋友啊,我把手机里的几百个dll全都搞出来了,要调也是调我搞出来的这些dll,不会调ce的。
所以不存在你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zhuge,我是DAVID,以前坐你前面的,3.0是跑不动的,是因为核心库的问题,因为WM和CE核心库的函数上总有区别的,比如说:CORE。DLL里有些函数WM有,而CE没有,或是参数不同,这样如果应用程序用到了这个函数,程序就没法跑了

DLL之间也存在调用的吧,我试过N多了,不可能跑得起来的

网友C:
是的,但DLL之间调用时也是当前文件夹优先吧,我把全部的moble(几百个dll)放在一起,不会调到ce的。
不过我也没多少信心了。

引用 网友B:
DLL之间也存在调用的吧,我试过N多了,不可能跑得起来的

网友:
这个很难的。上次有人搞了好久都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DLL之间调用时也是当前文件夹优先吧,我把全部的moble(几百个dll)放在一起,不会调到ce的。
不过我也没多少信心了。

引用 网友B:
DLL之间也存在调用的吧,我试过N多了,不可能跑得起来的

大部分库是文件夹优先的,但是核心库不是这样的,如果所有都是文件夹优先的话,那我把WM系统所有库放一个文件夹,这样WM程序都可以运行起来的。

所以这样是不成立的

网友:
看来应该是这样了,可能是load时指定了路径。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库是文件夹优先的,但是核心库不是这样的,如果所有都是文件夹优先的话,那我把WM系统所有库放一个文件夹,这样WM程序都可以运行起来的。

所以这样是不成立的

网友:
看来是这个原因:
Windows CE: 两个不同的模块不能够使用相同文件名。例如,试图用LoadLibrary加载"Sample.cpl", 操作系统不会加载Sample.cpl, 而是加载的Sample.dll.一个类似的限制存在于使用相同名字但位于不同目录的情况,如:LoadLibrary加载 "\\Windows\Sample.dll",LoadLibrary 加载"\\MyDir\Sample.dll", "\\Windows\Sample.dll" 将被重新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