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通信的驱动问题,涉及到访问权限,望高手支招, ...

楼主(2009-08-18):
一个USB通信的驱动问题,涉及到访问权限,望高手支招,谢谢!
在开发U盘,想与PC机进行自定义命令的通信(例如:从PC发一个命令控制指示灯的亮与灭,U盘上的监测和处理程序已经写好),可是在非管理员用户下调用CreateFile()设备不能打开,用GetLastError()发现错误值为5,我应该怎么实现呢?请高手们指点吧,谢谢了!
在管理员用户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非管理员下访问硬盘也是没有问题的,急呀。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了。
HANDLE hDevUSB=NULL;
hDevUSB = CreateFile(
devInterfaceDetailData->DevicePath,//&guidHID_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问题
通信
程序
开发

网友A:
在我做了义个小处理,先在管理员用户下把监测到得设备权限都提升为管理员的权限(做的一个服务程序),也可以实现了,但是那样太麻烦,一定要先从管理员用户下启动,还另外要做一个额外的程序,
高手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谢谢!
用的 MASS STORAGE协议,其实我也想过先用MASS STORAGE做U盘的功能,然后再用HID做通信,那样好像也不是很科学,看同志们有么有更好的办法推介!

网友B:
hi,LZ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vista下才有吧,是被UAC挡住必须要管理员权限的问题吗?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呀!
苦!

网友C:
这里的人老少呀
老是我自己进来发两句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