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串口通信

楼主:
请问,串口通信接收到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我的是9600,8.0.1.
我的理解是:接收的应该是:0-256的字符。但是我接收的到的数据竟然大小有;超过256的。
标准的应该是:  01 04 04 01 08 02 15 BB 15
但是我收到的是:1025 250 460 7805 等9个字符。要怎么解决。

因为我对串口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帮帮忙。

网友:
接收的应该是:0-256的字符。

不是字符,当成二进制数看

大于256的话,你要不先看看你用的PC上的接收软件有没有问题

换一个看看,像经典的串口助手挺不错

网友:
回复楼上,我用软件测试的时候,收到的数据是正常的。

网友:
串口通信,我们收到的是2进制字符的话,为什么会出现大雨255的值呢?

网友:
你是不是选了字符接收,应该是16进制接收的。

网友:
用串口测试工具,怎么输入怎么接收,没有问题啊,我现在编了一个串口程序,也是随便怎么发,接受到的数据就是发送的数据。

网友:
回复:huazai7715323,可以设置为16进制接收吗?请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我发送给温湿度模块,温湿度模块返回的也是:16进制,然后我们收到的是:10进制数值,会不会这里出错了???

网友A:
在说一点:用测试工具是正常的,但是要勾上16进制的选项,问:那个16进制选项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说一点:用测试工具是正常的,但是要勾上16进制的选项,问:那个16进制选项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就是选中那个选项之后,工具在显示之前,会调用一个十六进制到十进制的转换函数,然后将转换后的结果显示到屏幕上

网友:
协议上说:温湿度返回的是:01 04 04 01 08 02 15 BB 15

那我们用ReadFile(hPortCom[4], buf, dwLength, &dwLength, NULL);得到buf的值也是什么?

我得到的是:1025 260 271 51960 105 911 0 0 0.而且前面两个数是不会变的,如果变成16进制就是。401 104 。。。怎么算都不对啊。请教。

网友B:
你估计是显示的问题,你是按字显示的了,没有按字节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是显示的问题,你是按字显示的了,没有按字节显示吧

字节显示就对了。

网友:
同意按字节字节显示

网友:
你的buf是怎么定义的,把buf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就可以了

unsigned char buf[9];

网友:
首先要按字节显示,其次像楼上所说,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型的数组

网友:
楼主按字节显示就好了,你现在的是按USHORT进行显示,再加上你用的CPU的字节序刚好倒过来

01 04 04 01 就变成了 0X0401 0X0104,也就是你说的
引用 网友A:
我得到的是:1025 260 271 51960 105 911 0 0 0.而且前面两个数是不会变的,如果变成16进制就是。401 104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连发了两次(或者多次)数据,并且接收时不显示空格造成的。你说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正常,那是因为串口调试助手每接收一次数据之间有一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