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15事先配置好的寄存器,怎么在系统启动后被修改了!

楼主:
EP9315GPIO驱动在wince启动时已经被加载时,但是当系统启动后,输入信号是却没有反应,在超级终端上却没有反应!我设置的是高电平触发!

正与Veabol所说,我通过调试发现,的确是在wince系统启动后被其它程序修改了。因为我自己在wince 启动后,通上层程序来配置一下各寄存器,发现驱动现在完全是正常。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结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谁动了你的GPIO?

这个问题只能查看代码看看是不是别的驱动也用到了这个IO了。

网友:
别的地方被修改
查查那里用到了这个io口

网友:
检查发现是BSP里的display 在device.exe加载时,修改GPIO_PADDR,现在问题解决,谢谢各位了!不过这次体会到,不同芯片厂家BSP差别太大了!

网友:
肯定是别的驱动改了gpio口吧,是不是显示什么的修改了?
引用楼主 cjdxling 的回复:
EP9315GPIO驱动在wince启动时已经被加载时,但是当系统启动后,输入信号是却没有反应,在超级终端上却没有反应!我设置的是高电平触发!

正与Veabol所说,我通过调试发现,的确是在wince系统启动后被其它程序修改了。因为我自己在wince 启动后,通上层程序来配置一下各寄存器,发现驱动现在完全是正常。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结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确实啊,是CRT显示输出的一个函数把我的GPIO-PADDR的bit一位置1了,这样GPIO-PADR,只能作输出口了。
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