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etCheckConnection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InternetCheckConnection的问题
InternetCheckConnection( L"http://www.sina.com.cn",FLAG_ICC_FORCE_CONNECTION,0)成功了,能代表能外网通了吗?有人说InternetCheckConnection的返回值不可信,是吗?
WINCE上有函数能确定外围是否通了吗?
问题

网友A:
只知道内网是否连通,一般是获取MAC是否成功做判断,帮顶

网友B:
InternetCheckConnection主要用来判断是否能跟指定的URL建立连接,如果这个URL的服务器出现故障或关闭了,靠这个判断外网连接也就不准确了,但新浪服务器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小,不行的话可以多判断几个。
再就是InternetCheckConnection判断会有一定的延时,也许不能及时的判断网络的连接与断开。
你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测试一下这个函数的可靠性。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blog.eeworld.net/wesleyluo/archive/2009/02/13/3885708.aspx

网友C:
InternetQueryOption 在CE下如何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