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乐器的声音频谱是什么

楼主:
如题,我知道不同乐器发同一个频率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基频是一样的,高次谐波不同
例如钢琴和吉他声音,如果都发  1   不同的音色取决与不同的高次谐波对么?
怎样知道乐器的声音的波形,或者频谱。
我想用51来模拟乐器的声音,把不同声音的单周期波形,数字化存进去,然后播放时候做模拟化,可以吗?
要不告诉我怎么查到也好啊,谢谢~~

网友:
用51来模拟单音可以,如C=262赫兹,D=294赫兹,E=330赫兹,F=349赫兹,G=392赫兹,A=440赫兹,B=494赫兹。低音除2,高音乘2.
用51来模拟乐器的声音就不好办了。

网友:
是啊,所以想请教各位达人!
怎么做,或者这儿想法根本就行不通?

网友:
不知道怎么模拟乐器发声,

有一些手机上的自编铃声就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乐器,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乐器的高次谐波一般是无穷多的,只能近似,在单片机上效果不会太好,而且还可能用到快速Fourier反变换,单片机恐怕CPU不能承受。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个开源的player看看吧,也许里面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内容

网友:
根据他的频率,用定时器定时,产生各种各样频谱就行了!!

网友:
51是12Hz ,周期是1us,一楼的告诉了不同音节的频率,
频率等于周期的倒数,用定时器,控制周期就可以控制频率。

网友:
处理能力不够----最快的51恐怕都不行

网友:
感觉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该需要用到FFT,就速度而言,51和AVR都不够,需要ARM或FPGA来实现才行。

网友:
这个还是用ARM来做比较,51确实是够戗啊。。。

网友A:
最好还是用软波表,51不要处理生成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用软波表,51不要处理生成频率

对呀,像YAMAHA、ROLAND的软波表,都是很出色的,体积都在10M以下。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可以用集成软波芯片
比如EMU8000
这样做出来安逸的很

网友:
所以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制定一首乐曲的描述规格,这个可以参考现成的MIDI文件结构,干脆就用MIDI文件吧。不过貌似MIDI的文件结构比较复杂,相关资料也相对较少。

网友:
音色也是用频率描述的吗   声母不同韵母相同的音节频率是不是也不相同

网友:
不同音色是不同频率叠加的  那么声音调节是靠什么实现的呢?振幅?

网友:
51 不太清楚,windows下好像可以在网上找到专门乐器的头文件,windows 程序设计那本书里面有模拟乐器发声模拟程序
原理和51单片机应该差不多我觉得。

网友:
我是专门搞数字音频乐器产品的,呵呵

有兴趣加我qq吧,51798294,不过经常不在线;发邮件最好,51798294@qq.com

先简单回答,
1、可以这样考虑,但是采样率和字长要很低,大概能够做到8位字长和8k采样率;这样声音就会很差
2、可以采用存储器直接输出的方式,51只是负责控制地址逻辑,而通过技术器的方式操控波形存储的期间输出数据给并行DA

当然以上的考虑是基于51一定要实现的状况;现在有很多方便的语音IC可以实现较低性能的乐器声音需求

或者考虑MIDI音乐IC,这方面的IC很多,音质比较语音IC并没有好多少,但是有很大的优点,可以通过MIDI芯片播放乐谱,很灵活
你有兴趣可以做成电子琴、电子鼓什么的

再好些,考虑sunplus一类公司出的通过Mp3格式播放音乐的ic

最好当然是原始wave形式的,当然成本也是最高的;实现方式可以通过Arm或者Dsp+DA来实现

网友:
你没说清楚你要干什么啊,已经给你列出来各种性能的系统设计常用方法了

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以51的处理速度不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

网友:
在声音方面我也遇到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