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wince或wm操作系统的设备都能编程吗?

楼主:
新手问题,请问各位大侠:

是不是只要wince或wm操作系统的设备都能用vs2005编程?

有人说可以,但是我问了一个销售商,他们的产品是wince系统的,但是他说不能编程。

谢谢!!

网友:
让销售商提供SDK, 安装了以后就可以编程了

网友:
如果使用windows mobile,那么无论使用c++还是c#都可以编程,如果使用wince,进行c++编程需要改平台的sdk,没有那个sdk只能进行c#的编程(前提是.net compact framework已经安装)。可以参考  Windows Mobile开发,Native C++ PK .NET Compact Framework http://www.cnblogs.com/procoder/archive/2009/12/16/Windows-Mobile-Native-CPP-VS-CompactFramework.html

网友A:
编程肯定是可以的,当然这需要SDK(其实不用特定的SDK也是可以做的,不过会有一些麻烦)。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设备,也许这个厂家不希望你在他们的产品上运行别的程序。

网友:
VS2005都可以编 WINCE 或 MOBILE的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肯定是可以的,当然这需要SDK(其实不用特定的SDK也是可以做的,不过会有一些麻烦)。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设备,也许这个厂家不希望你在他们的产品上运行别的程序。

不用特定的SDK怎么做呢?我想用c++编程,vs2005,界面用MFC。

不支持ActiveSync也可以编程吗?我想购买的是wince导航仪。

多谢了!

网友:
我用VS2005开发,不用特定SDK的话,可能会有哪些麻烦呢?

网友:
搞清楚用的什么芯片,然后搞到相应的sdk,用vs2005 MFC C#都是可以编的

网友:
要看设备是否提供编程的接口?

如设备已经禁用了ActiveSync,则用不能用来编程, 最多是做程序测试用.

网友:
那个肯定可以的,只是要在相应的平台上运行,需要相应的SDK,这样才能进行应用开发…现在你的问题是得到对应的SDK(应用程序开发包),管销售商要就OK…

网友:
楼主找经销商吧,要个SDK,安装一下,在他的平台下,写好你的程序,就可以下载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肯定是可以的,当然这需要SDK(其实不用特定的SDK也是可以做的,不过会有一些麻烦)。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设备,也许这个厂家不希望你在他们的产品上运行别的程序。

不用特定的SDK怎么做呢?我想用c++编程,vs2005,界面用MFC。

不支持ActiveSync也可以编程吗?我想购买的是wince导航仪。

多谢了!

如果你买的是爱培科 930可以联系我一起做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