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保护模式

楼主:
在linux 保护模式下,进程可以在用户空间通过系统调用INT 80进入内核空间。
内核空间通过 iret,恢复用户空间的cs, ip, eflag,esp.而在分段的情况下,
cs 中选择子的低两位(CPL)和 中断描述符表中的陷阱门(系统调用)的RPL进行
段的保护。问题是,在LINUX内核代码只是定义了这些数据,并没有提供检验的代码。
检验由GCC 完成吗?

网友:
没看明白,GCC只是编译器啊,你是指自己写代码完成这些功能?

网友:
你的意思应该是谁来校验权限吗?

网友:
LZ这说法真是没太看明白,要自己提供代码检验这些东西?想写也行啊。不过楼主说的这些功能是CPU干的事儿。
另外,保护模式只不过是IA32架构下的一种扩展机制。其他的CPU体系结构并不存在保护模式一说。。。

网友:
LINUX 内核镜象是由GCC生成的,在gld链接的时候, 会不会加入一些和操作系统相关的东西? 会链接到BIOS的代码?

网友:
所谓的链接,是把.o按照特定的顺序放在一个二进制文件里,个人认为GCC不会自己去添加调用中断之类的BIOS的代码。
不知道1楼的牛人能不能也给解惑一下。。。

网友A:
gld 链接可以这样理解:在实地址模式下, BIOS在从引导盘载入引导程序时,先进行检测,把硬件参数地址和中断地址放在从0开始到1024的地址空间。 GLD 只是负责根据中断号找到对应的中断地址, 然后跳转。
中断程序存在ROM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gld 链接可以这样理解:在实地址模式下, BIOS在从引导盘载入引导程序时,先进行检测,把硬件参数地址和中断地址放在从0开始到1024的地址空间。 GLD 只是负责根据中断号找到对应的中断地址, 然后跳转。
中断程序存在ROM中。

好像和上面问的GCC生成LINUX映像没啥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