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截图,注册表,IE问题

楼主:
     大家好!上次在这里请教的一个问题:界面的屏幕截图,截图后的图片是保存在硬盘里面的。
     现在请教的问题:我的程序运行的平台是wince5.0,当我通过注册表使我的程序在我的wince系统启动的时候直接启动该程序。程序运行出现错误“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accessing \NandFlash\y.bmp”。
      当我进入wince系统主界面之后,用鼠标双击打开我要用的程序,运行屏幕截图并保存在硬盘里面的代码时,未出现错误。

我不明白的有以下几点:

     1、wince启动的过程与IE有什么关系?IE启动的过程要查找盘符,那么我通过注册表启动程序的过程是否启动了IE?启动IE与注册表有什么关系?
     2、我出现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浏览我帖子的每个人!

网友:
我只知道大概是通过注册表启动程序时NAND驱动或文件系统还没有加载。
可以延时,查询到NANDflash目录再保存

网友:
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你程序的自动启动在注册表的launch 值是多少?估计你是在explorer 启动之前启动的

网友:
Launch取值:

Launch20 device.exe
Launch30 gwes.exe
Launch50 explorer_c.exe
Launch60 services.exe
Launch80 Backup_reg.exe
Launch90 \NandFlash\SK-2000II.exe(我的程序)

网友:
"Depend90"有吗?
"Depend90"=hex:14,00,1e,00或者"Depend90"=hex:14,00,1e,00,32,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