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去掉BSP中不需要的驱动?

楼主:
BSP 中有些驱动用不上的,可不知道该怎么去掉,在百度找了一篇删除不用驱动的方法,可讲得太深奥了,看不懂啊,希望高手能给我解释解释,详细一点点,感激不尽。

原文:
WinCE中如何删除一个驱动(原创小经验) 在使用wince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去掉不需要的驱动,精简系统。而很多菜鸟拿着bsp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经过试验 本鸟 step by step 的总结了在wince中如何删除不需要的驱动,以下以camera 驱动为例给出详细过程供菜鸟学习。 第一步 如下所示,删除掉文件 \src\drivers\dirs 中的 “ camera \ ”项 文件: \src\drivers\dirs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DIRS=ceddk \ keybd \ pwrbutton \ pccard \ serial \ usb \ nleddrvr \ Battdrvr \ Backlight \ Display \ camera \ 删除该行 IIC \ 第二步 如下所示,注释掉文件 Files\platform.bib 中的camera相关内容 文件: Files\platform.bib ;-------- Camera Driver ----------------------------------------------------------------------- ;IF BSP_NOCAMERA ! ; camera.dll $(_FLATRELEASEDIR)\camera.dll NK SH ;ENDIF BSP_NOCAMERA ! ;---------------------------------------------------------- 第三步 如下所示,注释掉文件Files\platform.reg 中的camera相关内容 文件:Files\platform.reg ;------------- Camera Driver ------------------------------------------------------------------------------------ ;IF BSP_NOCAMERA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amera] ; "Prefix"="CIS" ; "Dll"="camera.dll" ; "Index"=dword:1 ; "Order"=dword:1 ;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ENDIF BSP_NOCAMERA!

红色部分都看不懂啊?高手帮帮忙说得详细点。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比如在你的BSP\FILES\platform.bib中有这么一句:
dm9000.dll                $(_FLATRELEASEDIR)\dm9000.dll                        NK        SH
那你在它前面加个分号就行了
;dm9000.dll                $(_FLATRELEASEDIR)\dm9000.dll                        NK        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比如在你的BSP\FILES\platform.bib中有这么一句:
dm9000.dll $(_FLATRELEASEDIR)\dm9000.dll NK SH
那你在它前面加个分号就行了
;dm9000.dll $(_FLATRELEASEDIR)\dm9000.dll NK SH

呵呵,去掉注册表不加载就可以了,最好设置一个 IF语句控制即可

网友:
你可以在platform.bib中使用分号屏蔽驱动,这种方法最有效,也可以修改src\drivers目录修改

网友:
删BIB中内容,删reg中内容

网友:
只要将release目录下的platfrom.bib中你想去掉的动态库直接删除。然后make image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各位了,方法还真多啊,我得一一试试看先。
最怕的就是出错了,一出错都不知道怎么改,没经验啊。

网友:
在注册表和bib中加环境变量后设置

网友:
这里可能操作的有下列文件,
1.DRIVERS下面有一个DIR文件,DIR文件里面包含了要编译的驱动文件夹名称,哪些驱动不需要的,让它的文件夹名不出现在这个DIR文件里面。
2.在FILES文件夹下面,有PLATFORM.BIB 跟PLATFORM.REG这两个文件,可以将不要的驱动部分的信息注释掉。
例如:不要CAMERA。

; camera.dll $(_FLATRELEASEDIR)\camera.dll NK SH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amera] ; "Prefix"="CIS" ; "Dll"="camera.dll" ; "Index"=dword:1 ; "Order"=dword:1 ;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网友: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BSP根目录中的.bat文件,这个文件里设置的环境变量就是设置是否加载某个驱动的,再分别对照一下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中对这个变量的使用,以及相应驱动中sources文件中对这个变量的使用就会明白了,比如:
.BAT文件中:set BSP_NOPOST=1
sources文件:
!if "$(BSP_NOPOST)" == "1"
SKIPBUILD=1
!endif
当BSP_NOPOST为1时就不编译这个驱动。
platform.reg文件:
IF BSP_NOPOST !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ost]
   "Prefix"="PST"
   "Dll"="post.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1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ENDIF BSP_NOPOST !
BSP_NOPOST为1时不加载相应驱动。

platform.bib文件:
IF BSP_NOPOST !
    post.dll                $(_FLATRELEASEDIR)\post.dll                NK SH
ENDIF BSP_NOPOST !
BSP_NOPOST为1 时不将post.dll添加到NK。

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在根目录的.bat文件做些修改就可以了,操作简单。如果这几个文件中都没有相关的变量再考虑修改DIR、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

网友:
LS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主要就是三方面
1.smdkxxx.bat,里面设置了环境的变量,可以用@REM注释掉
2.在FILES里面的注册表中,用;注释掉响应的驱动,或者用IF   ENDIF注释也可以
3.在FILES里面的platform.bib中,将把相应的驱动模块注释掉就OK了
好了,祝LZ好运!LZ别忘了给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