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都碰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14):
大家应该都碰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PB在一次非法关机之后就无法打开我的工程了,一打开工程就弹出C++ RUNTIME LIBRARY 的错误
RUNTIME ERROR!!!
error
工程

网友A:
没遇到过,
友情帮顶下,MARK.

网友B:
不是吧。。 我都遇到两次了 前一次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就好了 没有人知道具体的解决方法吗? 看百度上面的方法千奇百怪 没有一个有用的

网友C:
你看能不能打开其他的工程,否则只能重装PB了

网友D: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E:
没有遇到过
可能跟你的系统有关系,或者操作存在问题吧

网友F:
没有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G:
可以打开其它工程,把工程重新编译下再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