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 RIL 不加载的问题

楼主:
代朋友咨询这个问题。
他把RIL的mdd代码从public移到自己bsp的driver下面,然后把PDD也移植过来,然后编译生成了rilgsm.dll,然后修改了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文件,然后把此两个文件拷贝到OSDesigns\......\release 目录下,然后makeimg,不管怎么折腾新生成的nk.bin都不加载自己的rilgsm。。。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开始怀疑自己的reg和bib修改的不对(使用了if endif这样的宏),后来把宏去掉了,还是不行;后来修改了别的可以正常工作的驱动的reg文件,比方说,camera.dll,他修改成了camera_test.dll,理论上makeimg应该报找不到文件的,但居然什么错误都没有报nk.bin生成了;然后他把release目录下的platform.reg/bib改名,居然又生成NK.BIN了。。。难道WINCE6不使用platform.bib/reg?

网友:
把retail目录下的platform.bib/reg改成了platfrom.bib/reg-backup,执行makeimg后的trace如下:
.......
......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s
ystemcpl.cp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
elease\system.cp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r
il.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
\k.ril.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c
ellcore.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
lease\k.cellcore.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s
im.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
\k.sim.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s
ms.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
\k.sms.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w
ap.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
\k.wap.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c
coreutl.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
lease\k.ccoreutl.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s
3c6410_touch.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
4I_Release\k.s3c6410_touch.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s
3c6410_wavedev_ac97.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
10_ARMV4I_Release\s3c6410_wavedev.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r
ilu6100.dll to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
lease\rilgsm.dll for debugger

Pass 1...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ppp.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schannel.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k.schannel.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eapol.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eapchap.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crypt32.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k.crypt32.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k.oleaut32.dll to k.ole32 - will late bind

Pass 2...

RAM AutoSize: RAM Start=81680000 RAM Size=04880000
Found pTOC at 0000101c
No imports for nk.exe
No imports for kernel.dll
No imports for coredll.dll
No imports for k.coredll.dll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ppp.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schannel.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k.schannel.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eapol.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eapchap.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crypt32.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k.crypt32.dll to RSAENH.dll - will late bind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k.oleaut32.dll to k.ole32 - will late bind
Processing NK

Writing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N
Table of contents  8167ab00  000025c0  (      9664)
Writing ROM signature and TOC pointer at 80100040
Kernel data copy section  80f38e84  00000020  (        32)
ROM Header                8167aaac  00000054  (        84)
First DLL Address:       4001c001
Last DLL Address:        4112c108
Physical Start Address:  80100000
Physical End Address:    8167d0c0
Start RAM:               81680000
Start of free RAM:       8168f000
End of RAM:              85f00000
Number of Modules:       232
Number of Copy Sections: 2
Copy Section Offset:     80f38e84
FileSys 4K Chunks/Mbyte: 13 <2Mbyte  13 2-4Mbyte  0 4-6Mbyte  0 >6Mbyte
CPU Type:                    01c2h
Miscellaneous Flags:         0002h
Extensions Pointer:      80101020
Total ROM size:          0157d0c0 (  22532288)
Starting ip:             8010771c
Raw files size:          00595f6c
Compressed files size:   0029cf3d
Compacting bin file...
Writing rom file...
Start 80100000 Len 00000004
Start 80100040 Len 00000008
Start 80100048 Len 00000004
Start 80101000 Len 00011000
Start 80113000 Len 0003a1e8
Start 8014e000 Len 00081ac8
Start 801cfac8 Len 00007104
Start 801d7000 Len 00001050
......
......
Start 815b41e8 Len 00067794
Start 8161b97c Len 0003d930
Start 816592ac Len 00021800
Start 8167aaac Len 00000054
Start 8167ab00 Len 000025c0
Creating rom file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
_Release\NK.nb0

Done!
makeimg: Check for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
I_Release\PostRomImage.bat to run.
makeimg: Check for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
I_Release\PostMakeImg.bat to run.
makeimg: Change directory to D:\wince600.
makeimg: run command: cmd /C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pbpostmakeimg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

网友:
我用工具把ce.bib打开,每次makeimg以后工具都提示CE.BIB更新,问我要不要更新。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是我platform.bib里面的内容):
        rilgsm.dll          D:\wince600\OSDesigns\SMDK6410\SMDK6410\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rilu6100.dll          NK  SHK

但之后不管我怎么修改platform.bib,这句话都在这里,我即使把platform.bib给删除掉,它都在,请问这个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改不了?

网友:
此文件备份在postpro里面,所以删除了,改名了都没有用的;把postpro里面的删除试试看,肯定编译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