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来电铃声

楼主:
请问有没有办法关闭来电铃声,同时可以听见播放视频的音乐,并且不拒接或接听来电。
我就是想来电的时候插入一段视频,但听不见视频音乐,只能听见来电铃声,我想把来电铃声关了,可以播放视频声音。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结帖率:85.71%

网友:
结帖率:75.00%

网友:
有答案一定结,不要担心我不结!

网友:
分不够我们还可以再加啊

网友:
设为静音就可以了

网友:
设为静音不行,我用模拟按键
const int KEYEVENTF_KEYDOWN = 0x00;
keybd_event(VK_F6, 0, KEYEVENTF_KEYDOWN, 0);
keybd_event(VK_F6, 0, KEYEVENTF_KEYUP, 0);
的形式试过,是可以设为静音,但是来电应用占着声音通道,我的视频音乐还是播不出来。

网友:
判断一下,如果正在播放视频音乐,就不播放来电铃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