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SP编程卸载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cab包,真机安装和卸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我想搞个自动更新,所以就尝试用CSP编程卸载这个cab
XmlDocument doc = new XmlDocument();
            string xml = @"

                ";
            doc.LoadXml(string.Format(xml, UnInstallName));
            ConfigurationManager.ProcessConfiguration(doc, true);
            MessageBox.Show("卸载成功!", "提示");

但提示都没有弹出来,程序就结束了。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
后来发现是我的cab包中有两个exe文件的问题,如果我删掉其中一个,那“卸载成功”的提示就可以弹出来,而且不会无故结束程序。

网友:
作个判断,,是1就执行exe1,是2就执行exe2,行么?

网友:
呵呵,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的在Mobile6.5真机上测试怎么卸载不掉,也是用这种方法,但在模拟器中可以卸载,希望楼主给点指点....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