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关于B的问题
ORG 0000H
LJMP ST
ORG 1000H
ST: MOV A,20H
ANL A,#0FH
ANL 20H,#0F0H
MOV B,20H
MUL AB
MOV 21H,A
SJMP $
END
运行后提示符号未定义:B
????
我是小白,坐等大虾
大虾

网友A:
B是寄存器。程序本身没问题,注意在软件设置中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型号,或者添加相关定义的头文件:)

网友B:
我在keil上运行你的程序都没提示错误啊,是不是你哪边没设定对?

网友C:
哦 我用的伟福6000 是我的仿真头没有设置谢谢各位了

网友D:
不客气~我想也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E:
楼主以后要多加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