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问PCB一布线的一些原则和软件出错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双电源的51系统,是用来控制一个机器人的,电机比较多.
第一次做板,而且制板费昂贵,还是处于学生阶段的小弟希望以小心为上..
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6.9

1.滴泪是为了防止在转孔时导线和焊接盘断裂,那么是否一定要加滴泪呢?

2.双电源系统需要共地.如果想求简单的话是不是只要用一个0欧姆电阻在电源端一点链接就可以了?

3.覆铜是为了提高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那么覆的铜究竟是连接了什么地方?是把板上面的地都连接上吗?网格覆铜和全面覆铜有什么区别?像我这种双电源系统,覆铜合适吗?两个电源都需要覆?

4.用原理图生成PCB后,发现有封装(FOOTPRINT)不适合,去原理图里面修改封装后,update后发现PCB的封装都变绿色了(原来是黄的),而且有少量封装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封装我都摆好了位置,不想再重新布局一次,有什么方法可以只更新某一个封装呢?或者修改.

谢谢!

网友:
1.泪滴要加最好圆弧状。
2.0欧可以,最好串电感。
3.两个地覆铜分开,因为有0欧电阻电感存在,两个地的网络名称不同,会自动分开。对噪声敏感的信号线周围药用地线(覆铜)包围。信号线可以考虑蛇形走线。
4.这是因为sch和pcb的封装库文件不对应造成的,建议对库中没有的器件封装自己做。说实话,我所有的板子都是手工布线。虽然麻烦,但是几乎不会出错。关键是做的多了,会创建很多自己的器件库。
  另外对于标准的0402,0603,0805,sot23,sot89等标准库的尺寸最好加大一些。否则,焊接质量会有所下降。毕竟不是所有的PCB厂商都用日本欧美的贴片机。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哥!!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再问一下..
1.为什么最好串电感?

2.蛇形走线不是会产生电感吗?为什么要蛇形走线?

3.第一次生成PCB时很好的,没有少任何封装.不过我之后想修改某一个封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真的谢谢楼上的哥哥啊!!

网友:
串电感可滤除两个电源回路的高频干扰,如果频率较高,用磁珠比较好
走蛇形线是为了等长,比如DDR与CPU的信号要求延时一样,就要等长
你直接updata pcb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updata pcb不行哦,会把所有封装都变绿,而且有一些封装都消失掉..我也很奇怪

网友:
http://www.verycd.com/topics/2733587/
强烈建议用网页迅雷下载
《Altium Designer6.9 PCB设计教程(郭天祥)》(Altium Designer6.9 PCB)继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教程之后的PCB设计[DVDRip]

网友:
protel的软件一直有这个问题,电路图和PCB的库文件不完全对应。原因是定义封装库文件的时候引脚顺序没有一致,这也不全怪protel公司,因为它是拿来其他IC公司的封装文件,集合在一起,没有多加审核导致,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复杂,这里不谈具体做法。只是帮一楼兄弟解决问题:
1。如果知道缺少的器件的封装,就可以从PCB的库文件中添加进PCB文件。不知道,就用卡尺测量,自己做个库文件,注意选择是PCB类型的封装。
2。找到标准库文件,并添加到PCB文件后,或者自己做好PCB库文件,添加到PCB工程文件后,下面为这个没有网络的器件添加网络名称。
    2.1打开PCB文件,在“design”菜单下,选择“netlist manager”,会出现对话框。最面栏是net class.里面默认 all net,中间1栏是net in class,点选“add”,在对话框中填入自己定义的网络名称,一般取电气名称,如VDD_MCU等。close 退出。
    2.2找到自己定义的器件的引脚,双击需要添加网络名称的引脚。advanced页面中有net一栏,下拉菜单中找到自己定义的网络名称,确定退出。逐个将没有网络名称的引脚焊盘添加网络。
    2.3这时候就可以自动布线了。不过不建议自动布线,因为同样参数,100次会有100种不同的布线结果。还是自己根据电子特性,电磁兼容特性,摆好器件,手动布线。商业化的产品,很少有人自动布线。养成一个好习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