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么对地址总线的某一位赋值???[

楼主:
我的硬件是PXA270 通过16位数据总线连接到64MBYTE的FLASH P33,地址总线是26位

p33是由两块32M的flash组成的,在程序中不能同时访问上下两块FLASH的地址

而是需要有一个地址总线,即最高位的A25作为内部片选,选择当前访问的是BOTTOM 还是top flash

当地址总线A25为高电平时,访问TOP FLASH
当地址总线A25为低电平时,访问BOTTOM FLASH

请问,我怎么对地址总线赋值??地址总线A25的地址是多少??

我的FLASH 的物理地址是0x00000000
那么按照这样来算我的A25的地址是不是应该是 B: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即0x2000000

假设以上推断成立的话
那么我对该地址赋值
(*(VUINT16 *)(0x2000000 )) |= (0x01);

(*(VUINT16 *)(0x2000000 )) &= ~(0x01);
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
首先,你这个应该是nor flash吧?其次,你要看你的主控有没有带nor FLASH的硬件接口,假如没有,那么你每次编程、擦除或者访问前都需要写对应的命令到FLASH,才可以读写对应的地址的数据。具体的命令格式,参考你的datasheet。

假如你的主控带有NOR FLASH的控制接口,那么是硬件帮你完成了相关的命令,主要你设置好寄存器,当时是读还是写,还是擦除,那么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地址去访问数据,也就是按照你的方法去置数或者清零。。。

网友: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