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驱动的MDD+PDD+FMD架构的问题,达人请进!

楼主:
采用MDD+PDD+FMD结构的nandflash驱动。E-Boot创建的BinFS分区无法被这种新结构的分区驱动flashpart.dll识别,于是文件系统驱动binfs.dll也不会加载。

采用这种新结构,e-boot需要做哪些改动从而保证创建的分区能够被识别?

谢谢达人赐教!

网友:
说的ce6吧
这个和什么结构没有关系,mdd的加入只是确保写入顺序,并没有对存储在flash上的分区或者spare信息有改动。

网友:
新建分区?注册表需要修改

网友A:
旧的架构是从MBR中读取分区表的,现在新的架构已经抛弃MBR的概念了,采用region+partition的概念,整个nandflash分为多个region,每个region又可分为多个partition,每个region有一个分区表,存储该region中的分区信息。
所以说,在这种新架构下,在e-boot阶段根据MBR概念创建的分区就无法识别了。如果要用这种新架构,就必须重新修改e-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的架构是从MBR中读取分区表的,现在新的架构已经抛弃MBR的概念了,采用region+partition的概念,整个nandflash分为多个region,每个region又可分为多个partition,每个region有一个分区表,存储该region中的分区信息。
所以说,在这种新架构下,在e-boot阶段根据MBR概念创建的分区就无法识别了。如果要用这种新架构,就必须重新修改e-boot。

-------------------请教,您所说的新的架构,是指CE6.0上的?还是从CE那个版本开始的?
因为我看了CE6用的的bootpart部分,跟CE5的差不多呀,分区信息也是保存在MBR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旧的架构是从MBR中读取分区表的,现在新的架构已经抛弃MBR的概念了,采用region+partition的概念,整个nandflash分为多个region,每个region又可分为多个partition,每个region有一个分区表,存储该region中的分区信息。
所以说,在这种新架构下,在e-boot阶段根据MBR概念创建的分区就无法识别了。如果要用这种新架构,就必须重新修改e-boot。

-------------------请教,您所说的新的架构,是指CE6.0上的?还是从CE那个版本开始的?
因为我看了CE6用的的bootpart部分,跟CE5的差不多呀,分区信息也是保存在MBR里面的

你说的都是旧架构,基于FAL+FMD的NandFlash驱动;新架构是CE6.0 R2版本以后的MDD+PDD+FMD架构,不再采用MBR了。

网友:
现在NANDFlash驱动的新架构MDD+PDD+FMD已经抛弃了MBR格式,采用region+partition的概念,整个nandflash分为多个region,每个region又可分为多个partition,每个region的开头有一个分区表。

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分区表的格式?和MBR有多大区别?

网友C:
fjx1982441的理解有问题,所谓的region是什么概念?region可以认为是物理上的,嵌入式系统通常有NOR,用NOR来储存代码,多余的NOR也可以用作storage。而NOR的话通常有两个不同的Block Size(Erase Unit),NOR有通用的接口来获取容量等物理信息,NOR是必须有region信息的。NAND的结构和NOR不同,擦除写入Unit Size是固定大小的,为了与NOR兼容才保留region信息。region信息并没有所谓的Partition信息,它指示的region本身的容量,擦除单元尺寸等物理信息,与所谓的Partition信息有本质区别。MBR是FAT系统的主引导记录(扇区),如果采用FAT系统就一定有MBR信息,MBR就是逻辑地址0(扇区)。说到逻辑地址就有物理地址,要实现Storage就要有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表,WinCE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WinCE下的所谓文件系统只要实现简单的FMD_Init/FMD_Deinit,FMD_ReadSector/FMD_WriteSector,FMD_EraseBlock,FMD_GetInfo,FMD_PowerUp/FMD_PowerDown,FMD_GetBlockStatus/FMD_SetBlockStatus等接口函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fjx1982441的理解有问题,所谓的region是什么概念?region可以认为是物理上的,嵌入式系统通常有NOR,用NOR来储存代码,多余的NOR也可以用作storage。而NOR的话通常有两个不同的Block Size(Erase Unit),NOR有通用的接口来获取容量等物理信息,NOR是必须有region信息的。NAND的结构和NOR不同,擦除写入Unit Size是固定大小的,为了与NOR兼容才保留region信息。region信息并没有所谓的Partition信息,它指示的region本身的容量,擦…

谢谢指教!不过新的架构是没有MBR这种格式的,而采用一种称为“Partition Table”的东西。

网友C:
MBR是什么格式,我真不懂,MBR是分区信息,FAT系统的主引导信息而已,说白了就是数据,MBR数据放在逻辑地址0处。FAT系统的MBR可以放四个Partition信息,每个Partition信息占16字节,这就是你说的Partition Table?对于FAT文件系统,其实通常说的Partition Table指的就是MBR,因为Partition Table就放在MBR扇区.

网友C:
恐怕是你的注册表和bib是怎么配置的?还有你问得问题太虚了,都不明白你想要知道什么?你最好把错误信息贴出了,你要实现什么描述清楚.

网友C:
对了,你打过CE6 关于Nand的一个补丁了吗?
http://support.microsoft.com/?scid=kb;en-us;967106&x=7&y=9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R是什么格式,我真不懂,MBR是分区信息,FAT系统的主引导信息而已,说白了就是数据,MBR数据放在逻辑地址0处。FAT系统的MBR可以放四个Partition信息,每个Partition信息占16字节,这就是你说的Partition Table?对于FAT文件系统,其实通常说的Partition Table指的就是MBR,因为Partition Table就放在MBR扇区.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现在的情况是:WinCE6.0 R2采用一种新的MDD+PDD+FMD结构的nandflash驱动(当然也可以采用旧的结构),分区驱动不再是mspart.dll而是flashpart.dll,也不再采用MBR了,而是一种新的分区表。所以,才有了我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恐怕是你的注册表和bib是怎么配置的?还有你问得问题太虚了,都不明白你想要知道什么?你最好把错误信息贴出了,你要实现什么描述清楚.

已经没有什么错误信息好打印的了,我只能说“正常情况下:mspart.dll可以识别到BinFS文件系统,然后加载binfs.dll。异常情况:flashpart.dll无法识别BinFS文件系统,当然也无法加载binfs.d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打过CE6 关于Nand的一个补丁了吗?
http://support.microsoft.com/?scid=kb;en-us;967106&x=7&y=9

我每个月都会更新的,目前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