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s 2005 IDE下开发opengles的智能设备工程

楼主:
大家好,我在vs2005下创建基于VC++的智能设备工程,我的模拟器是wm6.0,创建好工程后,在工程中加入opengles库及其头文件,并且在工程目录和DEBUG目录下都放置了libGLES_CM.dll libGLES_CM.lib文件,可成功编译,但运行时出现如下错误:

无法启动程序“%CSIDL_PROGRAM_FILES%\MyProject\MyProject.exe”。

发生了通常表示安装被损坏的错误(代码 0x8007007e)。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通过“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修复 Visual Studio 安装。

我在模拟器的configure下设置了share folder为当前工程所在目录:D:\嵌入式开发\ogles\Project\MyProject

请问各位我应该怎样部署呢,是哪个地方没配置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
自己先顶起,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哦,急啊

网友:
你的问题我见过,就是在“属性”-“DEBUG“ 或者”部署“
改为你DLL所在目录,模拟器的路径,"\window\..."或“\storage card”之类的
如此炮制,必定成功,
方法借鉴VC中的SETTING---LINK

网友:
谢谢yudong54的回答,但看得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讲解下设置步骤呢,谢谢了

网友:
查看你的调试配置路径。还要记得NK留出来足够的空间出来。
例如你的NK=64M,你分区就分70M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解决这个问题了,需要将DLL库放到模拟器的/window目录中,这样才能顺利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