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版本

楼主(2010-05-14):
wince的版本
各位兄弟大家好,我没有接触过wince。请问系统启动后,画面显示WindowsCE.net是wince的哪个版本?谢谢
wince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wince 4.2

网友B:
多谢1楼的兄弟

网友C:
WindowsCE.net是从wince 4.2开始的,所以应该是wince 4.2

网友D:
并且wince 4.0很少用吧,都是wince 4.2才广泛使用

网友E:
桌面上右键点“我的设备”选属性,里面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