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40、MAX485、DB9的引脚该如何连接?

楼主:
如题。

小菜最近买了块mini2440的开发板,上面只带有1个DB9的RS232串口,CPU的UART端口可以引出3路串口信号。

我想自己重新画板将上面CPU其他的串口端口选一作为RS485的端口,选定了MAX485作为通信芯片,想请教下S3C2440、MAX485、DB9的引脚该如何连接?

网友:
RX,TX连MAX485的4号和1号脚,RTS连MAX485的2,3号脚,软件方向控制的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上的
那请问MAX485的6、7号脚也是与DB9的2、3号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
那请问MAX485的6、7号脚也是与DB9的2、3号连接吗?
485不一定要用2,3脚,有很多485跟232共用一个DB9,所以485会用除2,3,5之外其它脚,有用1,2脚或4,6脚,看你自己具体应用定吧

网友:
好的,差不多受用了,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