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问题

楼主(2009-11-07):
U盘的问题
我的优盘有好多的坏块怎么办啊 ,,????想量产呢 可是用Chipgenius 也测不出芯片组的信息 该怎么办???
信息
芯片组

网友A:
坏块就是坏块了,又不能修复

网友B:
你还想恢复U盘啊?
ChipGenius应该可以啊,一般国产U盘,芯片杂,是比较难查,据说有个HP的格式化程序,楼主可找一下试试 。
CheckUDisk V5.0 这个也可以试下

网友C:
不要双击打开 最好用资源管理器打开

网友D:
之所以是坏块是说明那个BLOCK不稳定,即使通过工具修复了,标记成非坏块,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还是存在不稳定的现象,还是应该标记为坏块

网友E:
能量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