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什么工具能够编辑txt文件?

楼主:
wince下用什么软件能够编辑txt文件?

网友A:
定制系统的时候加上word的就可以吧

网友:
那个wordpad太大了,有没简单点的?

引用 网友A:
定制系统的时候加上word的就可以吧

网友:
去google上搜吧。

网友:
要不自己写一个应用程序打开txt文件的. 应该很简单

网友:
我传给你??  qq++ 给我回复 或是站内信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