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IE自带打印功能不正常!!!

楼主:
wince6.0是支持IE自带打印功能的,可是通过IE自带的打印当调到ExecWB函数时失败。而同样的系统WordPad自带的打印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帮忙解决IE自带的为什么不可以啊?

网友A:
一直想了解wince打印相关的东西,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楼主是什么处理器和什么打印模块,请说一下,OK?

网友:
Intel PXA270,IE自带的iesample.exe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了解wince打印相关的东西,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楼主是什么处理器和什么打印模块,请说一下,OK?

网友:
遇到ExecWB函数时就报错了,说是遇到无效参数!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B:
WinCE下的IE浏览器是有很多BUG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求,估计需要楼主自己去研究相关代码了。

另外,建议你先打上所有的补丁后再编译试试看。

网友:
WINCE6下打印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制作NK的人没有加入核心的打印模块组件。我们做的CE6.0 的都可以打印的。因此我能确切的说不是IE的问题,而是定制系统的人的问题。

网友:
核心打印模块已经加进去了,是通过设置一个环境变量加进去的,是否还需要设置其他的?
引用 网友B:
WinCE下的IE浏览器是有很多BUG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求,估计需要楼主自己去研究相关代码了。

另外,建议你先打上所有的补丁后再编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