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am版的stepldr可以跑,rom版的跑不了呢????

楼主:
从nand启动会先运行个4k的stepldr,这个再把nand中的eboot拷到ram中跑。
我以前用的是uboot,跳过了这个限制,我现在要调试stepldr,修改stepldr.bib,把起始地址改为ram中的地址,然后在uboot下把这个编好的ram版stepldr下到内存相应地址处并运行,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我把bib中起始地址改为00000000,也就是nand的起始地址,并编成rom版的stepldr,烧写到nand的0地址,板子启动后一点信息也没。。。。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什么ram版,rom版的,完全听晕了。你的硬件平台是什么?

网友:
看看这里,或许对你能有所帮助。

另外,楼主是用IAR编译的?

网友:
简单说来就是我的stepldr.nb0放到nand上后板子上电启动不起来,而同样的程序在板子启动后放到内存中是可以跑的

网友:
00000000不是NAND 的地址

网友:
从nand flash 启动时,step stone 是在0x0000000的啊!

网友:
我的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STEPLDR   00000000  00001000  RAMIMAGE
    STACK     33ff5800  00001000  RESERVED
    RAM       33ff0000  00001000  RAM

网友:
不好意思啊,刚才点了几下没有反应,变成这样了。

楼主好像不是用PB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