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K交互的问题

楼主(2010-01-17):
关于STK交互的问题
想计算机操作SIM卡中的STK,请问如何实现:
1、使用wavecom的设备,at指令祝贺操作
2、网上看了还有什么FETCH命令,这是如何样使用这些指令的?AT指令我知道用超级终端
计算机
设备
如何

网友A:
WAVECOM的GSM/GPRS模块所用的AT命令或指令集,很不错,还比较全: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88368

网友B:
楼主 对照我说的AT指令集手册,搜索下,找对应对应STK交互所用到得AT指令,
然后采用串口调试工具,比如:sscom32串口 等等,
直接对应发送相关指令,即可。

网友C:
AT命令我用
1.初始化
2.at+stgr=1 //回复提示信息
+stin 99 //会话被SIM卡中断
AT指令只能到这里,那位大侠知道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