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 连线问题

楼主:
我用 mc39i modem 其中31管脚 /pd 发现总是在0.24v--2.24v波动,该管脚为 0v是给modem断电。
我把这个管脚的控制端用6n137 隔离,输入1 断电,输入0 不断电。总是出现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 633,上网查为

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但是不用光耦 直接连接光耦的3脚 和5脚,就能正常通讯。

我查了光耦在输入0v输出0.3v,经过2级非门,输出的是0v,量/pd 的电压和不用光耦的情况一样都是在0.24v--2.24v波动,
应该说用不用光耦对/pd 是1样的。
为什么用光耦不行??????????

网上的dx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有使用MC39i,不过对于31管脚都是使用三极管控制,没有使用过光耦;检查你的光耦电路吧~
不知道你的光耦是怎么连接的,另外6n137是5V供电哦,MC39i的管脚电平匹配吗?

网友:
This line must be driven by an Open Drain or Open Collector driver.
Emergency shutdown deactivates the modules power supply. A reset can be done with a following
IGT.
EMERGOFF also indicates the internal watchdog function.(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方波,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
To avoid floating if pin is high impedance, use pulldown
resistor tied to GND.
If unused keep pin open.

网友: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