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个贴吧,想弄个过滤驱动得到U盘的INQUIRY?

楼主:
想弄个过滤驱动得到U盘的INQUIRY?应该截获哪个IRP,过滤驱动要放到哪层?

网友:
Windows SCSI类的驱动比较复杂,理解起来很困难的。

如果你仅仅是想得到U盘的INQUIRY数据的话,途径有很多,Up level filter/ Lower level filer,或者应用程序发送IOCTL_SCSI_PASS_THROUGH都可以获得INQUIRY数据。

甚至,你可以在filter driver内部,Create一个IOCTL_SCSI_PASS_THROUGH的IRP,发送给USBSTOR.sys,就可以主动获取inquiry data。

所以,还得看你到底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