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键盘事件的问题

楼主:
我的wince系统上没有显示设备,程序都是无图形界面的,那就是没有窗体了,那我的程序怎么能相应一个键盘事件呢?我看到处理键盘事件好像都是要把键盘事件传送到一个焦点窗体上,再通过这个窗体的消息处理程序来处理。我现在建立的程序是无图形界面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思路卡在哪里,总觉得怪怪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用下 钩子呐 ?

网友:
就只能用钩子吗,能不能建立个线程来处理消息循环呢?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无图形界面并不代表没有GWES.EXE组件,而一般都只是没有explorer.exe桌面浏览器。GWES.EXE组件才是真正处理消息和窗口的,explorer.exe只不过是使系统看不到桌面而已,但其内部机制还在。一般无图形界面的系统都是去掉explorer.exe保留GWES.exe组件的,因为GWES.exe组件事关本地驱动的加载和消息机制。如果一个系统只是没有explorer.exe,还有GWES.EXE,那么它的窗口和消息还是正常运行的,完全可以响应各种按键消息和鼠标消息。

网友:
如果还保留gwes组件,显示应该就没问题的
引用楼主 th007sw 的回复:
我的wince系统上没有显示设备,程序都是无图形界面的,那就是没有窗体了,那我的程序怎么能相应一个键盘事件呢?我看到处理键盘事件好像都是要把键盘事件传送到一个焦点窗体上,再通过这个窗体的消息处理程序来处理。我现在建立的程序是无图形界面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思路卡在哪里,总觉得怪怪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这样我还是有疑惑,按照domworldjohn兄的意思是不是我的程序还得建立一个窗口,然后再指定这个窗口的消息处理函数?不用建立窗口能不能处理键盘的事件呢,我的程序是没有图形界面的

网友:
我的wince系统上没有显示设备,但我的程序还是用图形界面。

wince系统,上图形界面,可以不接显示器,不接鼠标键盘。

我做“焊锡机器人”控制部分,wince系统,客户使用的时候没有显示器和标准的鼠标键盘,但用图形界面,给自己调试带来方便。

网友:
呵呵,我不用图形界面,所以就没窗口,这正是想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A:
只要有GWES组件就可以响应系统键盘消息,这个与有没有窗口没关系。写个程序接收系统消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GWES组件就可以响应系统键盘消息,这个与有没有窗口没关系。写个程序接收系统消息就行了

呵呵,小弟还是个初学者,我的理解是不是在自己的程序中用如下的代码来实现消息循环:

while(GetMessage(&msg, NULL, 0, 0))
{
if(!TranslateAccelerator(msg.hWnd, hAccelTable, &msg))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

但是“DispatchMessage(&msg); ”这句把消息发送出去了以后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GWES组件就可以响应系统键盘消息,这个与有没有窗口没关系。写个程序接收系统消息就行了

呵呵,小弟还是个初学者,我的理解是不是在自己的程序中用如下的代码来实现消息循环:

while(GetMessage(&msg, NULL, 0, 0))
{
if(!TranslateAccelerator(msg.hWnd……

正解,这是用SDK实现的消息机制。只需要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GWES组件就可以响应系统键盘消息,这个与有没有窗口没关系。写个程序接收系统消息就行了

呵呵,小弟还是个初学者,我的理解是不是在自己的程序中用如下的代码来实现消息循环:

while(GetMessage(&msg, NULL, 0, 0))
{
if(!Tra……

但是消息处理程序不是要获得一个窗口句柄才行吗,比如下面这个窗口过程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网友:
呀呀,我顶起~~

网友:
呵呵,还是老老实实的用了窗口来接受接盘消息,结贴了吧,谢谢上面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