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与SJA1000连接?

楼主(2010-04-11):
FPGA如何与SJA1000连接?
请问各位高手:
FPGA可以与SJA1000的RST引脚直接相连吗?
如何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连的,但是最好看下DATASHEET,看电平是否匹配
另外,如果RST是低有效的话,要上拉,防止FPGA不输出的时候SJA100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B:
可以的,以前我接单片机的一个IO上了。呵呵
关于can总线
我做过毕业设计,不过主要工作是单片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