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的问题,代码空间不够用

楼主:
我们的程序基于NXP的一款内置512KB FLASH ROM的CPU设计,现在发现程序空间不够修改BUG和增加新功能使用。
在代码优化和结构调整上已做过文章,能省出来的非常有限。
我们的程序里有8国语言,现全部放在FLASH里,不想放在外部EEPROM中处理起来太过麻烦。
由于产品已经上市不好再更改主板的设计,采用外扩FLASH ROM的方式。
大家帮我想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另外想探讨下怎样压缩语言存储,谢谢啦

网友A:
8国语言,现全部放在FLASH里,使用zlib压缩吧。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了

网友B:
建立自己的精简字库,主要是汉字库占资源多吧,其他拉丁语系字库应该差不多
应用程序界面需要的字,就从字库精简出来,就行啊
你用压缩的话,还得解压缩,还要需要移植解压缩相关代码,还是增加代码量,一样耗资源
我UCOSII中GUI开发中就是用自己的精简字库。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556425
这里有我写的字库提取的工具,有原代码 ,不过只是取中文字库
可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立自己的精简字库,主要是汉字库占资源多吧,其他拉丁语系字库应该差不多
应用程序界面需要的字,就从字库精简出来,就行啊
你用压缩的话,还得解压缩,还要需要移植解压缩相关代码,还是增加代码量,一样耗资源
我UCOSII中GUI开发中就是用自己的精简字库。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556425
这里有我写的字库提取的工具,有原代码 ,不过只是取中文字库
可参照

谢谢了,我们没用到中文,都是西欧和东欧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国语言,现全部放在FLASH里,使用zlib压缩吧。

对zlib不太熟,能否给个在嵌入式环境下压缩和解压缩的例子或链接?

网友C:
扩展RAM或SD卡来使用呀,压缩毕竟会降低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国语言,现全部放在FLASH里,使用zlib压缩吧。

谢谢了,对zlib不太熟悉,能否给一个在嵌入式下使用的例子或链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展RAM或SD卡来使用呀,压缩毕竟会降低速度

暂时不想更改硬件设计,比较费时费力

网友:
都512了,还要扩

是不是该换处理器了?

网友D:
8国语言改为4国语言,再向特定客户发特定的版本……一般人他只会用一种语言。
或者提供一个供客户修改语言的接口,让客户自己改写语言库

网友:
楼上很经典!
引用 网友D:
8国语言改为4国语言,再向特定客户发特定的版本……一般人他只会用一种语言。
或者提供一个供客户修改语言的接口,让客户自己改写语言库

网友:
8国语言,哈哈.中国的最精简的GB2312小五都300K了,在加其他国家的,你一句代码都放不下.

接片外flash,弄个几MB的,80过国文字都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精简字库吧

网友:
1。最无奈的做法;用汇编代替C
2。最困难的做法:
   2.1检查C代码中的变量定义,少用全局变量。
    2.2检查公共代码,尽可能用函数取代。
    2.3多用指针,少用变量。
    2.4精简搜索算法时间换空间。
    2.5精简查找算法时间换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国语言,现全部放在FLASH里,使用zlib压缩吧。

压缩吧!!

也可以编译 8份 去那个国家烧那个版本  缺省为 英语

网友:
1.找找有没有相同封装的同类flash空间比较大的代替?
2.建议把字库中用不到的字删除。留一些常用字就好,不用吧整个字库都放进去。能精简不少。

网友:
欧洲的语言,像英文只有26个字母,大小写也只有52个...似乎不多呀?

网友:
我最近移植了LZARI,在LPC2478,但解压缩的效率很慢,主要是它的主频才48MHz,不只要你的是多少

网友E:
先要知道字库和字串资源占了多少。

上策可能就是压缩了,代码和资源都可以压缩。7zip,gunzip等。例子啊链接啊得自己找。

如果资源占用较多,减少支持的语言数也是个不错的做法。这个需要和客户沟通,改spec。

16楼说的code size down做法,2.1和2.2不一定能减少代码体积。

网友:
还是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要知道字库和字串资源占了多少。

上策可能就是压缩了,代码和资源都可以压缩。7zip,gunzip等。例子啊链接啊得自己找。

如果资源占用较多,减少支持的语言数也是个不错的做法。这个需要和客户沟通,改spec。

16楼说的code size down做法,2.1和2.2不一定能减少代码体积。

2.1肯定只能增加代码量。

可以考虑压缩菜单字符串,不过不能只接用7zip等算法压缩整个data,因为在程序中肯定要随即的使用其中的某些部分,只能针对单个字符串重新编码来时写,既可以随即访问,也不需要太多资源解码,你现在的菜单字符串应该都是8位编码,改为5位或6位编码可以使字符串资源减小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