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P启动速度没有变快

楼主:
我现在的XIP的启动速度和NK的启动速度差不多,都是20多秒。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config.bib,ce.bib,platform.reg我都改了啊。可速度就是没提高。各位高手们,给个解决方法吧,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没人帮忙。自己顶

网友:
先看看哪里耗时最多。
用NAND?驱动加载时需要全部校验一遍,这个时间是固定的。看看吧。

网友:
都说XIP启动时间很快的啊。可我就发现和NK没有变化,另外,XIP.bin烧进去可以运行。速度和NK.bin一样。XIPKERNEL.bin烧的时候,运行到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926  Revision=5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c623c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FCLK:400000000, HCLK:133333333, PCLK:66666666
-OEMInit\n
这就不往下走了。
这是我的config.bib配置
IF IMGMULTIXIP
#define        CHAIN_ADDRESS        80500000
#define        CHAIN_LENGTH        00001000

        XIPKERNEL        80200000        00300000        RAMIMAGE
        NK                80501000        01900000        NANDIMAGE
        CHAIN                $(CHAIN_ADDRESS)        $(CHAIN_LENGTH)        RESERVED

        RAM                81E01000        03B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ENDIF

在platform.reg中的HIVE部分也加入了
;;;;;;;;;;;;;;;;;;;;;;;;;;;;;;;;;;;;;;;;;;;;;;;;;;;;;;;;;;;;;;;;;;;;;;;;;;;

; Support BINFS Section

;;;;;;;;;;;;;;;;;;;;;;;;;;;;;;;;;;;;;;;;;;;;;;;;;;;;;;;;;;;;;;;;;;;;;;;;;;;

; Add BinFS to partition tab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Paging"=dword:1

   "MountFlags"=dword:10

   "BootPhase"=dword: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能启动。启动后内存60M。但速度就是没变化,高手们!!

网友:
to zp30293,
   WinCE下的XIP是通过multi-bin 的filesystem来实现的(一般XIP都需要filesystem来支持,比如linux下进行 xip一般采用AXFS filesystem)

而在wince下multi-bin,顾名思义就是多个bin文件组成的filesystem,所以如果wince enable了XIP,他会生产xipkernel.bin nk.bin  chain.bin,而将这个三个bin文件组织在一起就成了一个xip.bin(这个文件也可以理解为是multi-bin filesystem 的一个映像)
xip.bin = xipkernel.bin nk.bin  chain.bin 我们要烧入得也就是这个xip.bin文件。

那么如何通过xip来加速wince启动呢,,,
  那在绝大数情况下我们说xip通常是在nand flash上进行xip(与nor flash进行XIP的原理还不相同)
首先bootloader会讲xipkernel.bin一次性的loading到内存,这个xipkernel.bin一定要尽可能的小,这也是决定启动时间长短的一个主要因素,然后xipkerner.bin加载完binfs.dll的时候,这个时候binfs就可用了,然后再通过Binfs来加载其他的模组,
所以你要让你的xipkernel.bin尽可能的小才能缩短启动时间

网友:
没有人说做XIP就一定能提高起动速度吧,这还取决于存储设备的读写速度

网友:
啊?我看了网上好多帖子,都说XIP能提高速度和增大可用内存。晕了!

网友:
增大内存是可以,提高启动速度还需要很多优化

网友:
我这边做到启动7秒,启动后有124M内存可用
硬件平台:UT-S3C6410
OS:Wince6.0

网友:
1. XIP, Multi-XIP, BINFS 是不一样的东西, LZ 好像搞混了.

2. 想要变快, 要先知道时间都花在哪了. BINFS 是减少 copy from NAND to RAM 的时间, 但是若你的 NAND access 速度够快, 但是 Driver 执行时间很久, 那麽改善就有限.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Paul, Chao 说得对!

网友:
还是没有弄好,算了。以后再看吧,先结贴了。呵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