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共400分求救,安装Platform builder 5.0后SYSGEN 遇到问题,重装系统后问题依旧!!!

楼主: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30/20/289a1667-957c-4d57-9b52-1c4bf57b8960.html
上次发的问题如上:
下午将C盘格了,重装了XP,然后安装.net framework 1.1,安装platform builder 5.0,安装PB5.0 2007补丁,然后导入MINI2440.PBXML,然后sysgen居然还是错误依旧!!!超级郁闷!!!
F:\WINCE500\PBWorkspaces\final\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ppp.ex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ll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Delete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Dial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EnumConnection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EnumEntr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ConnectStatu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DevConfig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DialParam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Propert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HangU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IOControl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Rename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DevConfig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DialParam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Propert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ValidateEntryName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PPInitialize
F:\WINCE500\PBWorkspaces\final\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17 unresolved externals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link' : return code '0x46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F:\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重分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
你导入了BSP么?  严重怀疑你操作有问题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导入了BSP么?? 严重怀疑你操作有问题? 仔细看说明书

有可能是BSP的问题

网友:
跟AFD。DLL组件有关?

网友:
可能是BSP的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kgduwu 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30/20/289a1667-957c-4d57-9b52-1c4bf57b8960.html
上次发的问题如上:
下午将C盘格了,重装了XP,然后安装.net framework 1.1,安装platform builder 5.0,安装PB5.0 2007补丁,然后导入MINI2440.PBXML,然后sysgen居然还是错误依旧!!!超级郁闷!!!
F:\WINCE500\PBWorkspaces\final\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ppp.ex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

建议先不用MINI2440 带的BSP,用PB自带的CEPC建立一个工程编译看看。另外你安装的安装PB5.0 2007补丁可能也有所关联,也要注意。可以先不要安装它看看。

网友:
先自建一个工程看能否编译通过?

网友:
你不要选smdk2410,换个BSP重新建一个工程试试,感觉好像是BSP的问题,而不是PB的问题

网友:
The errors seem to indicate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Point To Point Protocol of the RAS componet or its dependentices.
Check under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Networking--Wide Area Network->Dial Up Netwotrking (RAS/PPP) for anything screwy.
You should have several setting automatically selected as part of the ActiveSync dependicy.
Could be several other things going on like corrupted or modified Public or Private tree components, bad or missing QFEs etc, etc.
Sometime just a good cleaning ... delete the RelDir and cesysgen directorys under the osdesign (OSDesign\GumstixIII_BIN_1)  as well as all the lib and target directories etc. Some people use a batch file for this.
Sometimes the build system will get out of sync and confused thinking a component is already built so it will save you time by not doing it again. When it comes link time it can't find the component or one of its dependices.

A good house cleaning and rebuild usually solves the problem.

DV

Google 找來的, 參考看看.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附上build.log中的有异常的文本部分:
异常点一: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rtcut.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exe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mis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open.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info.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sa.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wave.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snd.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mix.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attery.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evload.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imm.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mtmsg.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erdev.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lo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ultiui.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sa32.lib
DLLENTRY: CoreDllIni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coredll
makefile.def: Including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SDK
        nmake  /NOLOGO TARGETNAME=coredll_ALL RELEASETYPE=OAK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coredll_ALL
TARGETTYPE: LIBRARY
RELEASETYPE: OAK
TARGETLIBS: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tub.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0409\coredll.res E:\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SOURCELIBS: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main.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lmem.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werr.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hunks.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crt.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ryptapi.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incrypt_coredll.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notify.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apilib.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ip.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ectapi.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wmgr_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gdi_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accel_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essagedialogboxthunk.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core.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rtcut.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exe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mis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open.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info.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sa.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wave.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snd.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mix.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attery.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evload.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imm.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mtmsg.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erdev.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loc.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ultiui.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sa32.lib
DLLENTRY: CoreDllIni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coredll_ALL
makefile.def: Including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BUILD_MARKER:LINK_STATIC_LIBRARY_START Linking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link -lib -out: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machine:thumb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nm14.tmp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BUILD_MARKER:LINK_STATIC_LIBRARY_END
        cefilter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def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May 11 2004 16:51:41)
        nmake  /NOLOGO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coredll.dll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coredll
TARGETTYPE: DYNLINK
RELEASETYPE: SDK
TARGETLIBS: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tub.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0409\coredll.res E:\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SOURCELIBS: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DEFFILE: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def
DLLENTRY: CoreDllIni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coredll
makefile.def: Including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SDK
BUILD_MARKER:LINK_DLL_START Linking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link -lib -out: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def: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def -machine:thumb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nm17.tmp
Microsoft (R) Library Manager Version 7.10.401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defaultlib
-ignore:4001
-subsystem:windowsce,5.00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Creating library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and object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exp
BUILD_MARKER:LINK_DLL_END
        set LIB=E:\WINCE500\sdk\CE\lib
BUILD_MARKER:LINK_DLL_START Linking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coredll.dll

网友:
异常点2:PPP.*相关异常

\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pp2auth.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pp2ccp.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pp2ras.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pp2ndis.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sa32.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xport.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lib.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ntcompat.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xport.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ppp.exp
BUILD_MARKER:LINK_DLL_END
        nmake  /NOLOGO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dll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ppp
TARGETTYPE: DYNLINK
RELEASETYPE: OAK
TARGETLIBS: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sa32.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xport.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lib.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ntcompat.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xport.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SOURCELIBS:
DEFFILE: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pp.def
EXEENTRY: mainWCRTStartup
DLLENTRY: DllEntry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E:\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ppp
makefile.def: Including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set LIB=E:\WINCE500\sdk\CE\lib
BUILD_MARKER:LINK_DLL_START Linking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dll
        link /LARGEADDRESSAWARE -out: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dll -dll -machine:thumb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nmF8.tmp
Microsoft (R) Incremental Linker Version 7.10.401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defaultlib
-entry:DllEntry
-pdb: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pdb
/opt:ref
-debug -debugtype:cv -incremental:no
-map: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map
-savebaserelocations: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rel
-MERGE:.rdata=.text -merge:.astart=.text -align:4096 -ignore:4001,4070,4078,4086,4089,4096,4099,4108,4229 /STACK:65536,4096
-subsystem:windowsce,5.00
/base:0x10000000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sa32.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xport.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lib.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ntcompat.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xport.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E:\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ppp.ex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ll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Delete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Dial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EnumConnection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EnumEntr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ConnectStatu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DevConfig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DialParam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Propert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HangU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IOControl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Rename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DevConfig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DialParam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Propert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ValidateEntryName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PPInitialize
E:\WINCE500\PBWorkspace\mini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17 unresolved externals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link' : return code '0x46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网友:
你查看一下与afd有关的source文件,是不是缺少什么文件?

网友:
F:\WINCE500\PBWorkspaces\final\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ppp.exp

这个是BSP的东西啊,跟PB没关系,从BSP着手想办法吧。

网友:
楼主,你看下你的XP系统时间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把你的系统时间改回来之后再build and sysgen一边,然后告诉我结果,谢谢。
不要觉得系统时间和这个没有关系,强烈建议看下你的系统时间,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可能,你得看看系统时间对不对。

网友:
可能是BSP问题,还有PB新建时候有问题

网友:
貌似环境变量设置的有问题,或者缺库...

网友:
感谢荆鸟的指导,是系统时间不对造成的,请荆鸟到另两相关帖子回复一下,三个帖共500分,荆鸟350分,剩下150分在三个帖里散给回帖指导的其他人,也感谢各位热心指导!!!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30/20/289a1667-957c-4d57-9b52-1c4bf57b8960.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503/23/63fba975-72e3-4930-8967-ded966afb5e4.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30/14/07959a7f-e512-403e-9c75-7215ba0e6a23.html

网友:
楼主,你看下你的XP系统时间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把你的系统时间改回来之后再build and sysgen一边,然后告诉我结果,谢谢。
不要觉得系统时间和这个没有关系,强烈建议看下你的系统时间,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感谢楼主给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