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F020单片机交叉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04-30):
80C51F020单片机交叉开关的问题
我要做个mp3,用80C51F020单片机+解码芯片vs1003+sd卡三个模块,对单片机的交叉开关还是有点疑问,求单片机端口初始化程序:SD卡
sbit SCK = P0^2; // SPI硬件接口,参考交叉开关表
sbit MISO = P0^3;
sbit MOSI = P0^4;
sbit SD_CS = P2^2; // SD卡片选
VS1003解码芯片
sbit SCK = P0^2; // SPI硬件接口,参考交叉开关表
sbit MISO = P0^3;
sbit MOSI = P0^4;
sbit DREQ = P2^3 ; // SD卡状态指示
sbit RESET_PIN_1003 = P2^4 ; // SD卡硬件复位
sbit CS_CMD_1003 = P0^6 ; // SD卡命令选择
sbit CS_DATA_1003 = P0^7 ; // SD卡数据选择
程序
接口

网友A:
交叉开关是C8051F系列单片机的一个很大特点,它实际上是将内部功能单元(例如UART、SPI等)与外部I/O管脚相连的一个可配置开关矩阵。用户可以按照一定的优先级顺序将用到的内部功能单元配置到I/O管脚上,剩下没有被内部功能单元占用的I/O管脚作为通用I/O口使用。
简单的说就是把单内机内部的各功能模块,如串口,I2C,SPI等连接到IO口的一个桥梁,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桥连接到不同的IO口。相对普通51单片机(外设接口已经固定)灵活了一点。

网友B:
到Silabs网站上去下载configuration wizard 软件,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C:
对于通用io口,比如那两个片选信号,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D:
看你是用软件虚拟SPI时序还是直接硬件实现了,若硬件实现,你用不着sbit定义这些管脚,用config软件进行配置就可以了,而且具体配置到哪个管脚要看SPI前面是否还有其他资源,是动态分配的,若是软件虚拟,只是把crossbar使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