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总线过滤驱动中获取设备描述符后哪个标识表示设备是 ...

楼主(2009-11-13):
USB总线过滤驱动中获取设备描述符后哪个标识表示设备是蓝牙?
如题,我要做一个USB总线过滤驱动,插入蓝牙后获取设备描述符,我想知道设备描述符里是否包含蓝牙的设备类型信息?
如果有,哪个是?
如果没有,我如何知道插入的设备就是蓝牙?怎么判断?
在google上没有搜到相关信息,请大家指点
设备
蓝牙
如何

网友A:
通过vender ID 和 Device ID做吧。

网友B:
怎么做?
vender ID 等于多少是蓝牙?
Device ID 等于多少是蓝牙?

网友C:
设备描述符里哪一项信息可以辨别各种USB设备?

网友D:
厂家的vendor id + product id就定义了那是什么厂家的什么产品了。你打个电话问问厂家就可以知道你用的蓝牙设备芯片是什么id的。
另外,class也可以。
http://www.usb.org/developers/defined_class/#BaseClassE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