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上怎样读取WINCE自带数据库?

楼主:
如题。最新在搞一个项目,用WINCE自带的数据库生成了文件.db,存放在SD卡里面。现在想把SD卡取出来,插到PC机上面,请问PC上怎样读取WINCE自带数据库?谢谢大家。

网友:
http://tech.ddvip.com/2009-04/1239267005114161.html

看这个。。。。!
很详细!

网友:
楼上误会了,我是想在“XP下读取WINCE自带的数据库”,不是“怎么在WM里面用WINCE自带的数据库”。

网友:
有DB数据文件读取工具的。。。
具体叫啥我忘了。。。你GOOGLE一个。。
不行就直接装个MYSQL

网友:
我试过用ACCESS读取WINCE自带的DB格式文件,结果读取失败……

网友:
请问具体是什么工具?因为好像DB格式也有很多种,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取WINCE的DB?

网友:
没用过这种数据
 只用过SQLCE,SQLITE

网友:
请问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什么叫WinCE自带的数据库?
是SQLCE?SQLite?还是EVC那个面向对象的数据库?
如果是SQLCE的,请参考此篇文章;
如果是SQLite的,我没有用过。
如果是EVC的那个,没有找到相关的在PC上使用的方法。

网友:
WINCE自带数据库就是EVC那个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如果没有PC上的使用方法的话。

如果想生成数据库文件,文件存放在SD卡里面,把SD卡取出来,插到PC机上面读取,有什么解决方案啊?谢谢。

网友:
这个当时,我们是使用网络传送的数据,你可以考虑通过网络,数据线等等方式处理,如果数据不是很大的话,做个数据提取工具,把需要的数据提取出来按照记录文件的格式保存成文件,在PC上操作这个文件。

再不然的话,不要用 那个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直接使用加密的文件处理也可以的。如果数据在100M以内的话。

网友:
写程序把数据导出txt,xls,
PC写程序导入,,
有些麻烦,但我想,CE中对数据库的引擎在PC未必能找得到吧,直接来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