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按键音太难听,怎么改成好听点的声音啊?

楼主:
用户要求的,怎么难啊,求助!

网友:
到release目录下找到对应的wav文件,同名替换掉,然后重新编译image.

网友:
lz声音好了没

网友:
正在试,谢谢楼上的热心人。

网友:
还停不好找的,这个声音与按键音叠加在一起,听不出来了。

网友:
可以修改的

网友:
也可以在你的WINCE设备的WINDOWS目录下查看,显示系统文件和隐藏文件,在里边找声音文件好找一些。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看样子不是目录\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下的文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

网友:
应该都是*.wav格式的, 难听 你可以把他去掉撒

网友:
都替换遍了还是不行,看来这个问题隐藏的很深啊。

网友:
你确认替换过的文件都已经烧到你的ROM中去了么?

网友:
我确认都重新编译过了,但是还不行。

网友:
你要是重新编译可能会把release的东西冲掉的,你要去设备的window目录看有没有换成功

网友:
还是不行啊,我确认文件更改了,按键音和系统提示音看来可不是一回事啊。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按键电路里有一个声音芯片,自动发出声音来。

网友:
用户连按键声音都挑呀,让我就崩溃了,现在板子才刚跑起来呢。

网友:
很久没有来了,给你点提示吧
可以自己定制按键声音的,具体的操作要加一个DLL接口
BOOL
WC_PlayClick(
    WORD wClickType,     // Is this a touch or a key click
    WORD wClickVolume,   // Is it soft, loud, or muted
    DWORD dwResID        // What resource ID was read from the registry
    )
{
    RETAILMSG(1,(TEXT("WC_PlayClick %d, %d,  %8.8X\n\r"),
                wClickType, wClickVolume, dwResID ));
    return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