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man 移植6.0成功了吗

楼主:
看了googleman的2440的BSP往6.0的移植,有如下几个问题想请教:
1 你是采用的方法是先clone一个6.0的BSP,然后再把5.0的BSP移植吗
2 你的文章OAL移植那篇, 最后说到看到串口的打印信息,而且LCD显示, 串口和LCD的驱动不是还没有移植吗,怎么会有显示呢
3 我用的是优龙的2410的板子, bootloader是用ADS独立开发的,这个应该不用移植吧.0
4 因为6.0的DEVICEEMULATOR BSP就是用的2410为基础做的,刚好我的平台也是2410,是不是可以不用移植OAL了,直接移植驱动就可以了吧

还请googleman 以及各路wince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私人问题,帮顶下。

MARK.

网友:
引用楼主 pony_maggie 的回复:
看了googleman的2440的BSP往6.0的移植,有如下几个问题想请教:
1 你是采用的方法是先clone一个6.0的BSP,然后再把5.0的BSP移植吗
是,貌似我的文档说了是克隆什么的。
2 你的文章OAL移植那篇, 最后说到看到串口的打印信息,而且LCD显示, 串口和LCD的驱动不是还没有移植吗,怎么会有显示呢
——调试信息输出串口就是 在OAL初始化的啊
3 我用的是优龙的2410的板子, bootloader是用ADS独立开发的,这个应该不用移植吧.0
——不用
4 因为6.0的DEVICEEMULATOR BSP就是用的2410为基础做的,刚好我的平台也是2410,是不是可以不用移植OAL了,直接移植驱动就可以了吧
——必须移植!

还请googleman 以及各路wince高手不吝赐教.

I'm gooogleman ,not googleman O(∩_∩)O~ 好久没有人呼我了!

网友:
哦,eeworld怎么变成这样,引用会破坏原版了?!

网友:
不好意思,名字写错了, 谢谢回答,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