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IM300 EVB当modem用的拨号问题

楼主:
用SIM300的开发板做了GPRS modem的实验结果失败,把过程写在这,请各位高手指教

设置模块:端口设置在COM1,都用的默认设置,每秒9600b,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无流控制

设置modem:硬件设在com1口,新建modem,不检测,建成标准9600bps调制解调器

设置拨号连接:新建连接--选择标准9600bps调制解调器,其它一路默认,号码最后拨号时候才填*99***1#

设置拨号连接属性:拨号连接里,“常规”选项卡:没有钩选“使用拨号规则”,“网络”选项卡:呼叫服务器类型选PPP,服务器类型下面的“设置”之钩选了“起用软件压缩”,TCP/IP协议的设置里,设置“高级设置”,在“常规”里选上“在远程网络上使用默认网关”,取消“使用IP标头压缩”

拨号:拨号,核对用户名和密码都正常,进行到“在网络上注册计算机”时提示错误619,不能建立到远程计算机的连接,端口已关闭 。可能是调制解调器运行不正常。有时还会出现错误692,硬件失败。

到底是哪出错呢?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回复吗?哪位指导一下吧~~

网友:
拨号号码 *99#

网友:
给你一个说明文档,你完全按照文档来操作应该问题就不大,不过你的MODEM的拨特率要先设置为57600

http://www.xmlenz.com/UploadFiles/200732223146429.pdf

网友:
你要先确认SIM300的波特率是9600没有错,然后在调制解调器的的后台属性里主要更改的是:无硬件流控制,这条一定要关掉,要不然肯定是拨不上去的!

网友:
已经照3楼的手册解决,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