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的OV9650驱动问题

楼主:
驱动camera.dll都正常加载。
串口打印
CAMERA: CIS_Open
CIS: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CAMERA: CIS_Open
CAMERA: CIS_Close

也就是CIS_Open函数加载了,但是CIS_Init()函数没有加载,请问是为什么,找不到哪里调用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CAMERA: CIS_Open”?没有加载就直接open?哪里调用这个open的?
看看Init里面是不是有错误导致加载失败的。

网友:
楼主 使用软件看看到底是否加载了,还是你看错了。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上,是看错了,是i2c驱动忘记加载,但是加载后又发现新问题
串口数据
CIS::CIS_Init(0)
CIS::CIS_Init(1)
CIS::Virtual_Alloc
CIS::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
CIS::CreateFile("I2C0")
CIS::DeviceIoControl
CAM clock:12000000
CamClockOn = 1
Camera::Write OV9650_YCbCr8bit
Camera::OV9650_YCbCr8bit size is 250
SyncIst...
I2C_IST[2, 2]: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1]: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0]: ACK NOT received
I2CWrite OK
SyncIst...
I2C_IST[2, 2]: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1]: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0]: ACK NOT received
I2CWrite OK

SyncIst...
I2C_IST[2, 2]: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1]: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0]: ACK NOT received
I2CWrite OK
SyncIst...
I2C_IST[2, 2]: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1]: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0]: ACK NOT received
I2CWrite OK

Camera::Block TX Ended...
CamInit:: CoDstWidth = 640
CamInit:: CoDstHeight = 480
CamInit:: PrDstWidth = 0
CamInit:: PrDstHeight = 0
CamInit:: WinHorOffset = 0
CamInit:: WinVerOffset = 0

进行到这里就停止了,无法再进行了,BSP也无法启动了,还没找到为什么?

网友:
I2C_IST[2, 2]: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1]: ACK NOT received
I2C_IST[2, 0]: ACK NOT received
I2CWrite OK

这么一大串ACK未收到,结果还OK?检查一下驱动吧。

网友:
IIC驱动有问题。

网友:
IIC需要硬件上拉的。

网友:
注册表这样对不对呢?
;; I2C Bu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2C]
    "Prefix"="I2C"
    "Dll"="I2C.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0
    "Mode"=dword:1              ; Mode: 0 = POLLING, 1 = INTERRUPT
    "SlaveAddress"=dword:0      ; Bus Driver's Slave Address
    "FriendlyName"="I2C Bus Driver"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Power-manageable gen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