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ADC_DATA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的ADC_DATA里面没有数据啊?而且有的时候串口都不发送数据了啊
#include <52052ad.h>
void main()
{
    //单片机系统初始化
    C_F=0;//放电控制
    ON=0;//充电电流控制
Iset=0;//PWM电流调节

//串口初始化
  TMOD=0x20;//8位自动重装方式,定时器1
    TH1=0xFF;//256-(3579000/9600/32/12+0.5)//装入初值
    TL1=0xFF;// 256-(3579000/9600/32/12+0.5)//装入初值
    SCON=0x50;//8位异步收发;允许串口收发数据
    PCON=0x00;//波特率不加倍,由软件置复位
    AUXR=0x1c;
    TR1=1;
    EA=1;//开总中断
    ES=0; //允许串口中断
    ON=1;
ADC2=1;

P1_3=0;
P1_4=0;
P1_5=0;
P1_6=0;
P1_7=0;

    AD_CHANNEL(2);
    Vbatt=A*5.0/256;
if(Vbatt <0.1)
{P1_7=1;}
  if(Vbatt <4.2)
        {ON=1;
AD_CHANNEL(2);
        Vbatt=A*5.0/256;
        if(Vbatt>3.7&&Vbatt <3.80)
        {P1_3=1;}
        else if(Vbatt>3.81&&Vbatt <3.90)
              {P1_3=1;
              P1_4=1;}
        else if(Vbatt>3.9&&Vbatt <4.0)
              {P1_3=1;
                P1_4=1;
      P1_5=1; }
        else  if(Vbatt>4.01&&Vbatt <4.1)
            {P1_5=1;
                P1_4=1;
            P1_6=1;
            P1_3=1;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间
        CL = 0x00;
        CH = 0x00;
            CCAP0L = 0xFD;    //设置PCA模块0在PWM模式控制输出占空比
            CCAP0H = 0xFD;  //设置占空比为99%(公式为占空比=(wide/256)*100%
                    CCAPM0 = 0x42;
            CR = 1;
delay1();}
            delay();
ON=0; }    // 关电流

        for(i=0;i <10;i++)
      {delay();
            AD_CHANNEL(2);
            Vbatt=A*5.0/256;
          if(Vbatt>4.1) break; }
            ON=0;
}

float AD_CHANNEL(int channel)
{ bit flag;
  flag=0;
if (channel)
  B=0x01;
  else
  B=0x00;
  ADC_DATA=0;
  ADC_CONTR=ADC_CONTR|0xC0;  //开AD转换电源
  delay();
  P1M0=P1M0|0x02;  //设置P1M0开漏
  P1M1=P1M1|0x02;
  ADC_CONTR =channel; //设置当前通道号
  delay();
  ADC_CONTR=ADC_CONTR|0x08;  //11001010做或运算,启动AD转换
  while((ADC_CONTR & 0x08)==0); //00001000等待A/D转换结束 ,判断AD转换是否结束
{
  flag=ADC_CONTR & 0x10;
}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D1;//11000001清ADC_FLAG位,停止A/D转换
  A=ADC_DATA;
    init();
    return (A);

网友:
1.确认AD模块电源打开。
2.用A作返回值,注意init()可能会对A造成未知的修改可能。改做全局变量会好些。

网友:
连串口都会失常?是不是系统运行不稳定?